[工具和软件] IAR+PE生产的空程序不能仿真运行

楼主(2015-06-19):
按照论坛指导,
下载了IAR和PE
做了一个空程序,编译通过后,用软件仿真,
就死机了,
看了一下,好像是卡在内部振荡器那块,死在while(......)

修改PE,把锁相环取消了也不行
应该是我仿真没有设置正确吧,
以前用CW6.3 软件仿真挺好用的啊.
那位给指点一下

网友A:
可能有地方配置的不正确

网友B:
有keil的pe结合的说明吗

网友C:
先别自己生成,先弄一个现成的例子看看好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别自己生成,先弄一个现成的例子看看好不好使

测试过了,
一样!
卡在这里了:

  while((MCG_S & 0x0CU) != 0x08U) {    /* Wait until external reference clock is selected as MCG output */

网友D:
如果有Keil+PE的例程就好了

网友E:
建议楼主在网上找找一步一步的那种教程吧

网友C:
不知道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帮楼主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在网上找找一步一步的那种教程吧

就是按照21ic里面的教程,
用PE生成一个空的程序,啥代码也没有写;
然后到IAR编译,成功
再仿真就卡住了;
我现在有点怀疑:IAR+PE的仿真能正常运行么?端午节后专家团上班了,能给个权威的说法吧,如果不能仿真我就不试了:)

网友F:
楼主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G:
我觉得还是先用做好的例程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的什么芯片?

KE06Z128

网友F:
明天我新建一个给你,还请耐心等待下。
你用内部时钟还是外部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天我新建一个给你,还请耐心等待下。
你用内部时钟还是外部时钟?

我是要测试软件仿真!
内部或者外部时钟我无所谓的.
谢谢!

网友H:
没有用过IAR+PE呢,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要测试软件仿真!
内部或者外部时钟我无所谓的.
谢谢!

你使用软件仿真啊?
另外,你新建工程的时候,芯片选错了吧?
因为KE06是没有MCG寄存器的,那怎么能卡在MCG寄存器语句那里?
你用PE重新新建一个,另外,最好使用硬件仿真,而不是用软件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使用软件仿真啊?
另外,你新建工程的时候,芯片选错了吧?
因为KE06是没有MCG寄存器的,那怎么能卡在M ...

因为这个项目硬件很简单,但有大量的计算.用软件仿真就可以调试了
用硬件问题不少:要连接,上电,下载....

顺便抱怨一下,
1。 哪个KDS好慢,我的PC第一次还没有安装成功,上网搜寻一下,说是配置问题,吧配置文件里的512M改为256M,才通过了.我的计算机是3G内存
2。 似乎没有人用专业的调试器!
到论坛来请教哪个调试器好用,都推荐用几十元的那个或者用开发板改一下
开发板是很便宜,不到100元,但调试很不稳定,经常死机,大部分时间花在开发板和KDS上了
现在工程师一天的工资也要300,500了吧,浪费在仿真器上的时间足够买个好的了
所以,配置个好的开发环境很重要
    可以安心做项目,我不想深入研究KDS,也不想做开发系统排障高手,我需要个稳定好用的环境.
    项目进展顺利,才会有成就感,大大降低工程师患上抑郁症的概率.

KDS3.0出来了,试试是否好用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为这个项目硬件很简单,但有大量的计算.用软件仿真就可以调试了
用硬件问题不少:要连接,上电,下载....

KDS3.0修改了很多的bug,还是比较好用的。
但是如果你是自己开发项目,那么我认为你还是用成熟的IDE比较好,比如IAR,MDK。
其实对于仿真器,你可以搞个JLINK,下载快,稳定而且好用。
硬件调试你要都链接通了,还是很快的。
我建议你还是直接硬件仿真,因为软件仿真最后你还是要到硬件中去,还不如直接平时调试就基于硬件,直接用JLINK结合MDK或者IAR,很好用。
如果自己开发项目,我不建议你使用PE,PE生成的代码比较多,而且很多是没有用,浪费你硬件资源,你可以直接参考KE06的官方代码修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KDS3.0修改了很多的bug,还是比较好用的。
但是如果你是自己开发项目,那么我认为你还是用成熟的IDE比较好 ...

Jlink?没有用过,能推荐一个么?
给个链接啥的.
在此谢谢专家的回复!

顺便问问,Universal Multilink (FX)仿真器咋样?有人用过么?

用PE是不想看手册,不想看代码,偷懒的做法.
现在CPU的资源足够,不用空闲着也是浪费,开发速度快,代码bug少,尽快出样更重要.
有时候容量大的CPU和容量小的CPU一个价,甚至倒挂.

PE当年号称能减少开发工作量的80%(就是不用深入研究CPU外设和调试外设)
这点我最喜欢!当初就是因为有PE才开始用FSL芯片的

很惭愧的说,我现在拿ARM就是当8位CPU在用,用状态机裸奔.因为8位的CPU不便宜了,速度慢了,内存少了.所以换arm.曾经试coldfireV1芯片,不顺手,好像FSL现在也不推了

网友C:
可能是哪里设置的不对吧

网友I:
有可能是仿真没有正确设置造成的

网友J:
用的还不是太熟,用熟了就好了

网友K:
没有弄过这个,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L:
不知道为啥,用的keil比较多

网友M:
没怎么用过IAR,不太熟,用keil比较多

网友C:
这个软件用起来还挺费劲的,如果合到一起就好了

网友N: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keil用的比较多

网友O:
没有用过IAR+PE,所以回答不了你的问题

网友H:
IAR和PE配合不协调导致的

网友P:
PE和IAR配合不默契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keil用的比较多

keil能软件仿真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Jlink?没有用过,能推荐一个么?
给个链接啥的.
在此谢谢专家的回复!

JLINK官网是:www.segger.com
你也可以买个国产的,具体你去网上搜。
UMulitilink还是很好用的,不过也蛮贵的。
你先买个仿真器吧,这样也好硬件仿真或者烧录。
关于你一楼的问题,肯定是你PE选芯片选错了,KEA没有MCG,只有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