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迷你USB接口打静电无法通过,求助

楼主(2015-06-19):
板子正面

板子反面
迷你USB口的外壳没有接地,整个悬空,打静电出问题:12864液晶复位,单片机复位,或者液晶白屏,单片机正常。
1、整改方案:USB外壳直接接电池地,打静电还是出问题:同上
2、整改方案:USB外壳串联10M电阻接地,电阻上并联103*电容,单片机复位口加上RC电路(原来只是加了个上拉电阻到电源),现打静电发现单片机几乎不会复位,12864右半边屏白屏,左半边屏正常,有时也会全部白屏或黑屏(偶尔)。

另:12864是买的现成的模块,USB的数据口和电源已做好防护,这边不会有问题,板子是2层板,静电是±6KV,我的怀疑是:静电通过地线串扰到了12864模块的CS1/2脚,现在不知道如何解决

有遇到过这类问题的小伙伴还望指点一二增加个USB处原理图

楼主:
没人遇到过???不至于吧

网友A:
对地加TVS静放电管,好好看看EMC是怎么设计解决静电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地加TVS静放电管,好好看看EMC是怎么设计解决静电问题的

对地加?没啥效果 ,另外没明白你第二句的意思  标准里也不可能告诉你USB怎么接啊

网友B:
外壳接大地呢,接信号地要让外壳到电源地最近,另外也可可能是通过信号线耦合到模块的。

网友C:
不知道你怎么打的, 原来公司的家用产品, 5kv直接打地线, 即从左侧接口入, 从右侧接口出,没出现过任何问题. 包括样品

网友D:
信息太少了
空气放电还是接触放电?按什么标准打?打哪个地方?
裸板打还是加外壳打?外壳是塑料还是金属?外壳是否接地?
电源、数据接口、外露的接口都加了什么防护?用什么ESD器件?

网友D:
一般来说 过esd是emc测试中 比较容易的
只要做好防护就可以
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反复 不像emi之类的那么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地加?没啥效果 ,另外没明白你第二句的意思  标准里也不可能告诉你USB怎么接啊 ...

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你要弄清楚如何将这股大能量以最快的方式泄放掉,不进入USB信号线,我的意思是,你应该看看关于静电,耐压别的产品是如何解决的,作为参考,网上应该有很多这样的解决方案,一般都是安放在你索要保护的元件前端,你说的没效果,有可能,你应该再加上别的保护元件,如,高压电容,压敏电阻等等,而这些内容都是处于EMC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接大地呢,接信号地要让外壳到电源地最近,另外也可可能是通过信号线耦合到模块的。 ...

因为原来USB外壳悬空,试过USB外壳直接飞线到电池负端  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怎么打的, 原来公司的家用产品, 5kv直接打地线, 即从左侧接口入, 从右侧接口出,没出现过任何问题.  ...

直接接触,±6K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息太少了
空气放电还是接触放电?按什么标准打?打哪个地方?
裸板打还是加外壳打?外壳是塑料还是金属? ...

直接接触,±6KV,打USB外壳,加外壳打,外壳是塑料的,USB的电源加了磁珠和TVS管,信号线加了共模电感和TV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你要弄清楚如何将这股大能量以最快的方式泄放掉,不进入USB信号线,我的意思是,你应 ...

我知道要最快泄放,外壳加大电阻,或者直接接电池负端,感觉都没什么效果啊,非常苦恼

网友E:
我的产品现像跟你的一样,也是6KV不过,也是MINI USB, 楼主 的过了没有啊

网友E:
是否可以跟楼主交流一下

网友E:
我的 QQ ,415696862

网友E: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要最快泄放,外壳加大电阻,或者直接接电池负端,感觉都没什么效果啊,非常苦恼 ...

USB壳有没有接设备地,设备地应该是接大地的,不接大地,高压是很难泄放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

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公司没有静电设备,等有时间去打静电,加你Q了

网友F(2016-01-25):
静电测过了没有,我也有个产品金属壳,micro usb只用到了电源线和地线,信号线都不用,现在打静电偶尔会打的机器关机,经常会打坏我的激光二极管

网友F:
楼主的静电是怎么打过的?

网友G:
电路板布线改下试试
铺地离接口远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