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将差分信号转成单端以及将单端信号转成差分信号

楼主(2015-06-19):
现需要将由正交编码器返回的差分信号转成单端信号输入到STM32F429中,以及将芯片输出的PWM信号转成差分信号输出到电机驱动器,请问可以用什么芯片,具体电路怎么连接?

网友A:
正交编码器返回的是差分信号?不同协议,差分信号特性是不同的。问问编码器厂家看知不知道

网友B:
这个跟信号电平和速率有关吧,我不太熟,大致了解电平高点的用RS485系列,250k-16M应该够了吧?上百M的用LVDS.
http://www.analog.com/en/product ... -rs-485-rs-422.html
http://www.analog.com/en/product ... vers-receivers.html
收发都有的。

网友C:
编码器的信号可以用422或485的接收器,比如26LS32,26LV32等,PWM信号一般就用高级定时器的互补输出

网友B:
pwm互补输出的主意好, 不用外加芯片了.

网友D(2018-03-09):
一堆无知之徒,去问下电机厂为什么这么做再来回答吧!

网友E(2020-06-08):
引用 网友D:
一堆无知之徒,去问下电机厂为什么这么做再来回答吧!

本帖中,我感觉你最无知。
电机一般用am26sl31转出差分信号为了增加抗干扰能力,
接受的时候肯定还是要转回单端,不然难道用a+b+z+(或者a-b-z-)?那转出差分还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