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新唐的学习板,程序烧录不进去,提示flash选择失败。请...

楼主(2015-06-19):
刚刚接触新唐的芯片,求高手解答~~~  谢谢!                                                                              问题描述:我是把新唐提供的范例直接编译   未进行任何设置 然后直接烧录进学习板    最后提示 flash烧录失败      不知道什么原因~   是不是什么信息未设置

范例程序,编译一好,就直接烧录,之后就是这样 烧录之前需要设置什么吗 ...

范例程序,编译一好,就直接烧录,之后就是这样  烧录之前需要设置什么吗 ...

网友A:
看看驱动安装了吗?是不是驱动没有安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驱动安装了吗?是不是驱动没有安装好

驱动安装好了 ,烧录之前是不是需要选择mcu型号? 把范例程序编译好  我没做其他操作直接就download  是不是少了步骤?

网友:
估计就是没有选择好芯片型号吧,然后内存没对应上。

网友A:
应该是在工程里选择设备型号吧。

网友B:
最新版却这样,是不是软件没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重新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