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一个USB线里集成了一个8pin的小芯片,插到电脑上识别为人...

楼主:
如题,今天发现一根USB线插到电脑上显示人体学输入设备,并且自动打好驱动,把线拆开里面有块小板,小板上只有一个8脚的芯片和一个电容,字被磨掉了,不知道是什么芯片,有人知道吗?

网友A(2015-06-19):
什么功能? 模拟键盘?

楼主:
应该是用来下载数据的,我只是把线插到电脑,另一边没有连东西。我传了两张图,芯片上自被磨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功能? 模拟键盘?

wo传了几张图你看看。

网友B:
目测是手写笔的数据线

网友A:
电脑上应该运行什么软件吧
另一端是mini头  接到仪器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上应该运行什么软件吧
另一端是mini头  接到仪器上的?

这个肯定是这样的,不管他接到什么上面,我想知道这个芯片可能是什么芯片,他一插上电脑就显示人体学输入设备,我之前没见过。

网友C:
HiD芯片,可以接脚踏开关之类的。

网友A:
脚踏开关 那不就是usb键盘吗?
我们也有这种芯片 只需要两颗电容 sop14
ui011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4862854690

网友D(2015-08-08):
HID转串口芯片CH9326

网友E:
这个芯片肯定是带USB HID DEVICE类功能的小单片机, 我猜八成是台湾的,并且单片机里面的程序都是汇编写的. 因为我之前弄过.

有需要开发的朋友可以找我联系qq464122971

网友F:
usb转ps2转换头???

网友G(2016-02-25):
楼主,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是什么芯片?

应该是USB HID转串口之类的

网友I(2016-12-29):
楼主,是否已经确定是什么型号的芯片了?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应用在激光笔翻页器的usb无线接收器里。

网友J(2017-08-16):
CH554 USB主从单片机,可以模拟HID兼容和键盘复合设备,上电自动弹出指定目录下的EXE软件,通过软件可以查看HID兼容设备中断IN端点数据和统计,并且支持TouchKey(触摸按键)检测上传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