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PID算法,比例控制的稳态误差

楼主(2015-06-19):
学习PID过程中对只有P控制会出现稳态误差这个问题很疑惑,但是在网上没有找到关于稳态误差的解释,
只是说了有稳态误差,没有说稳态误差到底是个什么过程(犹如只告诉你数学公式,不告诉你为什么一样)。
望懂PID的高手共同探讨下,谢谢!!

网友A:
只使用p控制,也只是在误差范围能跳动,不能出现想要的数据

网友B:
比例控制,是根据测量和设定的误差,按照比例输出,会有静差的。即使你调整上下比例的比值,也只适合当前工况,当环境因素变化,比如负载变化,比如加热功率或者散热变化,都会导致静差。

网友C:
稳态误差 也就是始终不变的误差. 是只使用比例系数控制里普遍存在的一直现象.

原因是 E = k.(r-c) 算出来的控制量去控制系统, 系统的结果就是 c

网友D:
那么当只是用比例控制,有稳态误差时,这个系统能够保持稳定吗?

网友B:
如果这个系统是理想的没有延时的,是稳定的。
如果是有延时的,比例作用不能太强,否则会振荡的。

网友E:
最好配合模拟系统进行控制更加精准,毕竟数字量有步长限制。

网友F:
楼上几位大神说的好友道理啊,不知道楼主觉得靠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