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PI的疑问

楼主(2015-06-19):
  初学STM32的SPI部分,有2个疑问自己实在无法解决,因此麻烦各位大神不吝帮助!
  1、若STM32用做SPI主机,工作在全双工模式,那如果此时主机没有数据要发送,也就是没有往发送寄存器中写数,那么从机会收到什么?会收到从机之前发给主机的数据吗?
  2、SPI总线空闲产生的条件是什么?是主机将SPI禁能吗?

网友A:
1.SPI读数据时,必须发个数据出去,随便发个啥,一般0x00。
2.主机不输出数据就行了。
也就是一切是主机控制的。找个spi设备,例如spi flash,看一下时序,就比较容易理解。
一般来说,就是主机先告诉从机,我要读是写,从哪读写,读写多少。从机转到准备接收或准备发送。
如果是读,主机就发些空数据,提供时钟给从机,从机输出数据。
如果是写,主机发送数据,从机接收。
写spi的主机程序,就得查作为从机的设备的数据手机,按上面写的时序来就是了。
从机程序一般在双机通信时用,有现成的就用现成的,没现成的就按上面的思路定义一个。

楼主:
嗯,明白了,非常感谢wowow!

另外,假如STM32做SPI主机,同时使能了DMA发送和DMA接收,而且设置DMA发送接收的字节数相同(设为N),使能DMA发送完成中断,禁用DMA接收中断,那么当DMA发送完成中断到来时,此时DMA接收是否一定也完成了(DMA收到从机的N个数据,并已储存在指定的接收buffer)?

网友B:
不启动spi,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接收中断会来得晚一些, 自己分析一下. 手机上网懒得敲那么多字了

网友A:
数据流向发送时:DMA->数据寄存器->SPI移位寄存器->端口,接收时是反过来的。
当DMA发送完成时,最后一个数据刚到数据寄存器,还没发送出去呢。
按你说的情况,用DMA接收中断才行。

楼主:
哦,理解了,wowow讲的很透彻,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