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调试

楼主(2015-06-20):
(无正文)

网友A:
设计是有流程的

PDF手册上知识推荐电路,跟实际应用差别会非常大的

网友B:
做得多了你才会有真正的体会

楼主:
好像主要调一下输出电压就可以了,

带变压器的buck调试怎么复杂那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主要调一下输出电压就可以了,

带变压器的buck调试怎么复杂那么多?

BUCK就是一个电感,不会有变压器啊,带变压器的就是正激和反激了,之所以复杂,是跟电路结构有关

网友D(点评):
跟分布参数有关,PCB,变压器分布参数等偏设计目标。

网友E:
很多时候我也这么用,可能我见得少,暂时没遇到什么大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BUCK就是一个电感,不会有变压器啊,带变压器的就是正激和反激了,之所以复杂,是跟电路结构有关 ...

Buck电路可以用变压器,目的是变压器次级整流得到一组隔离的辅助电源,但对功率有一定限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F:
Buck电路可以用变压器,目的是变压器次级整流得到一组隔离的辅助电源,但对功率有一定限制。 ...

请教一下,你说的可以得到一组隔离的辅助电源,那这个变压器是需要另外增加一个绕组吗?得到这个隔离电源的目的是什么?
见下面两个图,这两个图第一个是一个绕组,第二个是两个绕组,一个绕组的那个是我去年量产过的,因为不是浮地输出,所以不能用输入电压给IC供电,我就用了这种办法供电,而第二个两个绕组那个是我刚刚画的,还没有做过,但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只因为输出电压太低,无法用第一种方法给IC供电,所以需要额外增加一个匝数多一点的绕组给IC供电,因为元件库暂时没找到MOS,就要三极管作为示意图,实际是用N沟道的MOS。那你的那个增加一个隔离的绕组,也是用于类似的目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你说的可以得到一组隔离的辅助电源,那这个变压器是需要另外增加一个绕组吗?得到这个隔离电源 ...

很多教材上都有Buck电路中电感加个辅助绕组以产生一个隔离的辅助电源的介绍,例如《开关电源设计 第二版》,Abraham I. Pressman著,王志强等译。

这个辅助隔离电源,目的当然是根据需要而来的。例如主输出为5V,而又需要一个12V或者15V甚至24V的电流不大的辅助电源。
你的第二图,想法是对的,但电路不对,尤其是辅助电源的整流。参照上图改一下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很多教材上都有Buck电路中电感加个辅助绕组以产生一个隔离的辅助电源的介绍,例如《开关电源设计 第二版 ...

我明白了,多谢指教!你这个图,看起来跟我第二个图的结构是一样的,或者说想法是一样的,我画那个图也是想表达出这个意思

网友G:
感谢大神的精彩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