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10元(功能说明)
Ubuntu下Qt嵌入式交叉编译开发环境搭建

楼主(2015-06-20):
本开发环境可以实现Ubuntu下Qt程序的基本开发,
并可随意编译PC、ARM两种格式的可执行程序。
方便实现程序的上位机调试、与开发板测试。

软加班下载及系统环境版本:

1、linux操作系统环境
         14.04-desktop-i386.iso
  http://yunpan.cn/cQFJdPiqAThpD  访问密码 15ec
2、GCC 编译器
         gcc version 4.8.2
需联网在线安装更新
3、ARM-GCC编译器
  http://yunpan.cn/cQFJRkbqWgrWu  访问密码 3563
4、Qt开发软件
  QtSdk-offline-linux-x86-v1.2.1.run
  http://yunpan.cn/cQFJuiQpkufHW  访问密码 13dc
5、Qt的ARM编译工具链源码  qt-everywhere-opensource-src-4.8.5.tar.gz
  http://yunpan.cn/cQFjXtt2Vh4DM  访问密码 d234

楼主:
这是一段从网上找到的关于Qt各个版本的介绍,介绍了Qt各个版本之间的关系,告诉我们该用哪一个软件包,
个人认为分析得还算不错,发出来与大家共享。

关于各种版本Qt安装程序的说明:
2qt-embedded-linux-opensource-src-rcl.tar.bz2
4QtSDK-offline-linxu-x86-v1.2.1.run
        首先网上有人说安装 12,就可以了,因为1可以提供Qt designer qvbf,然后2可以提供嵌入式编译库,两者安装后就可以搭建一个嵌入式qt开发环境了,其实没错,不过已经过时了,因为现在有了Qt creatorQt creator 就包含了 Qt designerqvbf,因此我们仅仅安装5的版本就可以替代1的安装。不过2也还是要安装,不过了,像2那种版本的编译库现在已经有了更加齐全的库替代,那就是3了。而4就是5的升级版了,它不仅可以包含5拥有的所有东西,而且能开发嵌入式应用程序,不过暂时还没测试。

QtSDK1.2.1所含工具:
(位于“Qt开发环境安装包”文件夹下)
1Qt(4.8.1版本)
2、塞班Symbian手机和诺基亚N9模拟器
3Qt Creator集成开发环境(2.4.1版本)
4Qt Mobility(1.2版本)
5Qt集成开发工具集
6、远程编译器

楼主:
要搭建Qt开发环境,首先需要一个Linux系统,此处我们选用最新的长期支持版本Ubuntu14.04。
安装过程与以前的版本相同,便不再赘述。

安装Qt程序需要用到GCC编译器,
因此在安装Qt直线我们要先更新一下系统的GCC工具链。
使用sudo apt-get update 更新软件源,
然后执行sudo apt-get install gcc 安装GCC工具链。
使用gcc -v命令可查看GCC版本,并可确认是否安装成功。

其次,程序安装还需要一些必要的链接库,即依赖包。
(可使用sudo apt-get install ****安装)
build-essential
libglib2.0-dev
libSM-dev
libxrender-dev
libfontconfig1-dev
libxext-dev
libx11-dev
libxtst-dev

之后便可执行./QtSdk-offline-linux-x86-v1.2.1.run进行Qt程序的安装,
安装过程中若提示不是可执行文件,或没有可执行权限,可参考如下办法。
增加文件可执行权限,sudo chmod 755 QtSdk-offline-linux-x86-v1.2.1.run

安装完成后,可得到一个Qt开发软件,并可进行Qt的上位机程序开发。

楼主:
然而,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变编译出可以在开发板上运行的程序,因此我们需要增加arm-linux-gcc4.4.3.tar.gz交叉编译工具。
并添加Qt程序ARM版本的交叉编译器,已便将程序编译成ARM版本。

其中arm-linux-gcc4.4.3.tar.gz交叉编译工具链是已经编译好的,
我们只需将其解压合适的位置,并在系统的环境变量中增加路径即可。
首先新建文件夹sudo mkdir /usr/local/arm-linux-gcc-4.4.3
然后将arm-linux-gcc4.4.3.tar.gz拷贝到文件夹下,
执行sudo tar -zxvf arm-linux-gcc4.4.3.tar.gz解压工具链。
最后在~/.profile或~/.basgrc文件最后添加如下语句即可
export PATH=$PATH:/usr/local/arm-linux-gcc-4.4.3/bin
如果使用root用户,可在/root/.profile或/root/.bashrc中添加。
最后执行arm-linux-gcc -v可查看工具链版本并验证是否安装成功。

然后我们便要添加Qt的ARM编译器了。
首先将qt-everywhere-opensource-src-4.8.5.tar.gz拷贝到/usr/local下,
执行sudo tar -zxvf qt-everywhere-opensource-src-4.8.5.tar.gz解压。
然后执行sudo mv qt-everywhere-opensource-src-4.8.5.tar.gz qt-arm
并进入qt-arm目录下。

执行如下执行对编译其进行参数配置。
# ./configure \
-prefix /usr/local/Trolltech/QtEmbedded-4.8.5-arm \
-opensource \
-confirm-license \
-release -shared \
-embedded arm \
-xplatform qws/linux-arm-g++ \
-depths 16,18,24 \
-fast \
-optimized-qmake \
-pch \
-qt-sql-sqlite \
-qt-libjpeg \
-qt-zlib \
-qt-libpng \
-qt-freetype \
-little-endian -host-little-endian \
-no-qt3support \
-no-libtiff -no-libmng \
-no-opengl \
-no-mmx -no-sse -no-sse2 \
-no-3dnow \
-no-openssl \
-no-webkit \
-no-qvfb \
-no-phonon \
-no-nis \
-no-opengl \
-no-cups \
-no-glib \
-no-xcursor -no-xfixes -no-xrandr -no-xrender \
-no-separate-debug-info \
-nomake examples -nomake tools -nomake docs

如果放弃配置,则使用命令:# make confclean

配置完成后,执行make命令进行编译,此过程需要2个小时左右。
如果中间不提示错误,请耐心等待。

编译完成后,便可执行make install安装编译工具,
安装完之后,会在/usr/local/Trolltech/
下找到我们的编译工具QtEmbedded-4.8.5-arm。

此时便可打开Qt程序,在程序选项中增加编译工具

添加工具链接,参考路径设置

添加Qt版本,参考路径设置

之后便可在工程项目中添加不同的编译器进行编译了

楼主:
环境搭建完成之后,我们便可以选择不同的编译器对程序编译。不同的程序编译出来之后,其可执行文件可使用file命令进行查看,
分辨会有如下提示,告诉用改程序的指令构架、编译器等信息。
如下图:PC版本的程序

ARM版本的程序

之后我们只需将ARM程序及必要的连接库拷贝到开发板上相应的位置,
就可以执行我们自己的Qt程序了:lol:lol:lol

网友A:
Ubuntu12.0好不好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Ubuntu12.0好不好装?

都一样的:lol

网友B:
代码又要发威了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又要发威了  加油

;P小打小闹,闹着玩呢。
大叔最近又在玩什么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打小闹,闹着玩呢。
大叔最近又在玩什么啊

没玩什么    混日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玩什么    混日子呢

:L混日子可不是好孩子

网友C:
很不错 值得保存

网友D:
正在学linux,好人。

网友E:
代码兄都不在群里聊了,原来是在干大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代码兄都不在群里聊了,原来是在干大事、

没办法,得解决温饱问题啊,
不能拖社会主义后退了!

网友F:
代码兄厉害啊,赞一个,以后多在嵌入式发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代码兄厉害啊,赞一个,以后多在嵌入式发帖子

逗比

网友F:
嵌入式系统欢迎你的加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嵌入式系统欢迎你的加入

:lol好的

网友G:
mark 有空看一下

网友H:
能否指点下如何让这QT支持多点触摸?多点触摸驱动已经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否指点下如何让这QT支持多点触摸?多点触摸驱动已经没问题。

:(没做过多点触控,
应该有成品库可以抑制吧!

网友F:
师弟,师哥为了支持你,给你打赏了

网友I(2015-07-20):
请问arm平台arm9系列与cotex A系列是一样的吗?GCC4.4.3是否支持cotex A?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arm平台arm9系列与cotex A系列是一样的吗?GCC4.4.3是否支持cotex A?

一样的,编译器版本更高只是进行了优化改进!
并不会影响二进制代码的生成。
不过不同平台的硬件系统不一样,相应的代码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师弟,师哥为了支持你,给你打赏了

那一毛钱是你给的,还好意思说!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一毛钱是你给的,还好意思说!

:lol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代码兄都不在群里聊了,原来是在干大事、

可以1

楼主:
P大点事而已,最近一直忙于生计呢!

网友K:
楼主有没有搭建好交叉编译的Ubuntu系统啊,可以上传分享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有没有搭建好交叉编译的Ubuntu系统啊,可以上传分享链接吗

还真没做过,Ubuntu用的EXT4的文件系统,没法GHOST!
我基本不用虚拟机,电脑太卡,也没必要!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还真没做过,Ubuntu用的EXT4的文件系统,没法GHOST!
我基本不用虚拟机,电脑太卡,也没必要! ...

好的,谢谢楼主!

楼主:
不客气,
自己步骤搭建一个就行,别怕出错,
不麻烦的,就是时间有点长!

网友L:
我现在就是用ubuntu14.04,2个qt,一个是qt5.4.1+qt creator, 一个是qt5.4.1 arm.
搭建平台不麻烦,就是交叉编译qt5.4.1源代码生成用于arm的qt5.4.1开发平台比较麻烦,配置编译选项时比较容易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现在就是用ubuntu14.04,2个qt,一个是qt5.4.1+qt creator, 一个是qt5.4.1 arm.
搭建平台不麻烦,就是交叉编 ...

:lol恩,步骤是一样的!
就是注意一下细节,
各种库准备全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恩,步骤是一样的!
就是注意一下细节,
各种库准备全了!

没错,ubuntu下搭建qt开发平台,各种库实在是头疼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错,ubuntu下搭建qt开发平台,各种库实在是头疼

自己搭建几次,熟悉了,就会了!
linux装软件就是这样,缺啥补啥!

网友M(2015-12-10):
为什么你这个截图中 在Qt版本添加Qt4.8.5之后,下面的详情中显示的是 Qt4.8.5 版本为桌面呢
按理说应该是linux版本吧或者arm版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为什么你这个截图中 在Qt版本添加Qt4.8.5之后,下面的详情中显示的是 Qt4.8.5 版本为桌面呢
按理说应该是li ...

4.85就是ARM版啊,4.81是桌面版

网友M:
引用 楼主:
4.85就是ARM版啊,4.81是桌面版

不是啊,你看下你这个图上,我用红色框标出来了,上面显示的是4.8.5是桌面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是啊,你看下你这个图上,我用红色框标出来了,上面显示的是4.8.5是桌面版的

...

:L可能是个bug,不过编译没问题,生成的可执行文件能在ARM上执行!

网友M:
引用 楼主:
可能是个bug,不过编译没问题,生成的可执行文件能在ARM上执行!

哦,那也有可能,呵呵。对了,你QQ多少?能否加一下,想跟你探讨一下arm开发板上安装ubuntu系统的问题。我QQ 2631671020,麻烦加一下。

网友N:
引用 楼主:
环境搭建完成之后,我们便可以选择不同的编译器对程序编译。不同的程序编译出来之后,其可执行文件可使用fi ...

你所说的“只需将ARM程序及必要的连接库拷贝到开发板上相应的位置,
就可以执行我们自己的Qt程序了”该如何操作,我的是瑞泰创新的AM3359开发套件 ICETEK-AM3359-KB3-EZG
希望你不吝赐教,qq807824765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所说的“只需将ARM程序及必要的连接库拷贝到开发板上相应的位置,
就可以执行我们自己的Qt程序了”该如 ...

位置随便拷,然后再启动文件里边加入开机启动指令就可以了!
资料里边应该有说明!

网友O(2016-01-11):
做到添加Qt的ARM编译器,解压后的mv命令 没有找到qt-arm文件夹,请问应该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O:
做到添加Qt的ARM编译器,解压后的mv命令 没有找到qt-arm文件夹,请问应该怎么做
...

mv一般使用了移动文件,或者是重命名的,不知道你是想干什么啊!
在就是你最好先自己找到qt-arm文件夹,再用命令操作!

网友O:
引用 楼主:
mv一般使用了移动文件,或者是重命名的,不知道你是想干什么啊!
在就是你最好先自己找到qt-arm文件夹, ...

意思是需要先建立一个qt-arm的文件夹对吗 那后续的配置操作是在哪个文件中进行的 还是直接在终端敲命令进去呀

网友P(2016-03-08):
楼主大大:

执行如下执行对编译其进行参数配置。
# ./configure \
-prefix /usr/local/Trolltech/QtEmbedded-4.8.5-arm \
-opensource \
-confirm-license \
-release -shared \
-embedded arm \
-xplatform qws/linux-arm-g++ \
-depths 16,18,24 \
-fast \
-optimized-qmake \
-pch \
-qt-sql-sqlite \
-qt-libjpeg \
-qt-zlib \
-qt-libpng \
-qt-freetype \
-little-endian -host-little-endian \
-no-qt3support \
-no-libtiff -no-libmng \
-no-opengl \
-no-mmx -no-sse -no-sse2 \
-no-3dnow \
-no-openssl \
-no-webkit \
-no-qvfb \
-no-phonon \
-no-nis \
-no-opengl \
-no-cups \
-no-glib \
-no-xcursor -no-xfixes -no-xrandr -no-xrender \
-no-separate-debug-info \
-nomake examples -nomake tools -nomake docs

这个执行不了

网友Q(2016-04-22):
问一下,为什么我的编译链一直是GCC(x86)不是GCCE呢?

楼主:
引用 网友Q:
问一下,为什么我的编译链一直是GCC(x86)不是GCCE呢?

是你的GCCE编译工具没添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