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噪声放大器增益与输入负载有关吗

楼主(2015-06-20):
还有放大器噪声幅度与输入负载有关吗
据说源内阻变化了上述两个就变化了

网友A:
运放手册上标的噪声有两个,电压噪声密度和电流噪声密度,如下:

运放输入电阻和反馈电阻上流过噪声电流后会变成噪声电压叠加到总噪声电压输出,如下

从资料上看到的,我也就知道这么多,希望对你有帮助:lol

哎,对对,我都没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