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LC振荡器的电容和电感匹配!

楼主(2015-06-20):
做一个教科书上简单的单三极管三点式LC振荡器电路教学板。听说由于电感和电容制造工艺,电感和电容的大小有一个最佳的匹配。
问题来了,如果我要产生80m正弦波,电容和电感取值各多大最佳!用什么型号的三极管合适!
谢谢大家!

楼主:
用晶振和三极管做震荡电路可取吗?有谁提供电路的话就再感谢不过了!

网友A:
80m正弦波 ?

是 80 米波长? 还是 80MHz 你少打了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m正弦波 ? 是 80 米波长? 还是 80MHz 你少打了单位?

80mhz  会么,同学

网友B:
m是千分之一,M是一百万,相差10亿倍。
你写的是m,但mHz的LC振荡器真的很少见

网友C:
80mHz的意思:周期是12.5秒。

网友A:
你连个单位都没,我知道你是不是把大写的M打成了小写。。。

网友A:
80米波长?
话说,现在这个年代,还有几个人说波长而不说频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80米波长?
话说,现在这个年代,还有几个人说波长而不说频率?

额~,电工好像都在说频率~

楼主:
哎  我也是醉了,这简直**蛋里挑骨头啊,和我新进的这个台巴子公司领导一样。。。

楼主:
算了,我还是去矿石收音机论坛开个帖子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算了,我还是去矿石收音机论坛开个帖子吧。

那个论坛,是收藏、怀旧和电子技术发展史的集中地。
要论电子技术,绝大部分是经验,而非学术。
要论电子技术发展史,只有片段,并无整体。

自己错了,死不承认,**是指出你错误的这些人不对。
抱着这种态度,我估计你在公司里面也得不到提升。

网友E:
如果是80MHz吧,这个LC震荡电路如何计算取值呢。

网友F:
算了,看ID也不像个搞模电的

凡在论坛回复问题者,都是老师在付出
凡不以这心态发贴者,就不要在学术技术板块提问了

楼主:
首先我没有再说谁不对。其次我提不提升还用不着别人来给我下结论,我发不贴别人也管不着。你们可能是论坛的前辈,我不想说难听话,手机不好操作,请版主帮忙删了此贴。本来就是大家交流,想回就回,没兴趣就不回,如是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我没有再说谁不对。其次我提不提升还用不着别人来给我下结论,我发不贴别人也管不着。你们可能是论坛的 ...

昨天有个帖子,有个家伙的回复让我很生气,再看了你的回复,就········实在抱歉。。

其实俺是比较喜欢80米这个波段的,原因很简单,当初3.58兆的晶振最好买。。到现在家里还有几十个。。
嗯,和你的话题无关。。

LC 振荡电路的取值,似乎一直都是从经验来的,至少俺没见有**讲这个(俺见识少,甭见怪),谁要是有这资料,给俺看看,谢谢。

俺不是玩高频的,只能说点俺知道的:
考虑元件尺寸,以及元件自身一大堆的寄生、分布参数
L 一般几倍于 C 的3个数量级。
比如 1e-9 的L,1e-12的C。

拿MC给你算了一个。。
f = [1/(2*PI*sqrt(2e-6*1e-9) )] =3.559MHz

网友G:
80M hz   我记得电路是10圈5mm空心线圈,并联20pF电容做振荡,使用并联三点式电路,三极管最好用9018或者3355,实在找不到就用1815 5551的也可以,另外两个移相反馈电容也用20pF

网友H:
说句良药苦口的话,楼主可能听不进去,但我还是想说
楼主写个80m,觉得别人都会理解为80MHz。别人指出问题,还不以为然。
楼主这个随性的性格不改,做不好工程、技术、科学类的问题。
看看德国人在科技和工程上的成就,再看看人家的严谨的态度,想赶上人家,自己该做些什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说句良药苦口的话,楼主可能听不进去,但我还是想说
楼主写个80m,觉得别人都会理解为80MHz。别人指出问题 ...

德国人不靠谱的也不再少数

关键是人家的监督管理体制比较完善

执行力也还行,所以做事就比较的符合标准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德国人不靠谱的也不再少数

关键是人家的监督管理体制比较完善

哪里的地方都有不靠谱的人。
0.1%不靠谱,1%不靠谱,10%不靠谱,还是有差距的吧?仅仅一句”德国人不靠谱的也不再少数“,就抹杀了这个差距。
监管管理体制也是要靠谱的人来执行的。德国有红绿灯,中国也有红绿灯,执行来差距如何?
首先得承认差距,才能追上差距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哪里的地方都有不靠谱的人。
0.1%不靠谱,1%不靠谱,10%不靠谱,还是有差距的吧?仅仅一句”德国人不靠谱 ...

恩 淡定  差距是必须的

没有具体的数据来支撑

网友J:
楼主的态度,不像是搞技术的。哈哈

网友K(2018-10-26):
引用 网友A:
昨天有个帖子,有个家伙的回复让我很生气,再看了你的回复,就········实在抱歉。。

其实俺是比 ...

要较真的话,应该看功率,电压敲定了,就根据耐压与流量挑管子,算匝数,电感若带铁芯,电流太大会令铁芯饱和的,若兼当变压器之用,空载电流就不可太大,如採用部份接入法,还要把升压比算进去啊,电感量晓得了,根据频率配上电容,大概是这样才靠谱吧?

网友K:
简单嘛,这两个行不行?
虽说是 无调整,但绝对不需调校就能正确运作的电子电路,可遇不可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