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可以进行 三角函数计算吗

楼主(2015-06-20):
STM32f103可以进行 三角函数计算吗  要怎么实现呢?把#include <math.h>直接调用了就可以实现吗,可是在那里边只是进行了声明啊  说是没定义    刚学不太明白啊  希望可以帮帮忙

网友A:
标准库的函数直接调用就好了,并且这些函数在不同平台都是统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库的函数直接调用就好了,并且这些函数在不同平台都是统一的,

还是不太懂  你的意思是把 #include<math.h>  包含进主程序就可以使用了是吧,如果不能使用的话是因为微库没有打开 是这个意思吗?    我用的是3.5版的库   谢谢咯

网友B:
可以的,可以打开浮点计算,也可以包含c的函数库

网友C:
把 #include<math.h>  包含进主程序就可以使用里面函数,
微库是剪切板的标准库,有部分函数是没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 #include  包含进主程序就可以使用里面函数,
微库是剪切板的标准库,有部分函数是没有的 ...

STM32 库函数函数FLASH_ProgramOptionByteData 在指定 FLASH 选择字节地址编写半字 和函数 FLASH_EraseOptionBytes 擦除 FLASH 选择字节   是什么意思   求帮助  我要实现flash里边的字节擦除,用STM32自带的flash存储数据。  但好多地方都说只能页擦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