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FOC控制带负载无法启动

楼主(2015-06-20):
一台2.8KW表贴式PMSM,用ST 2.0的库控制,现在空载启动、调节转速都很正常,就是一加负载(很小的负载,用手握住转子)电机就转不动了。用的是电流环和速度环。抓住转子,电源输出电流会一直增大,最后接近6A。手松开后电机自己也转不起来,需要用手转动一下转子才能转起来。请大家指导一下原因在哪。谢谢了!

楼主:
期待版主来回答

网友A:
是不是编码器解码不正确
电流合成矢量不在Q轴上,没有完全用来产生力矩

楼主:
用的霍尔传感器。怎么使电流合成矢量在Q轴上呢?

网友B(2016-08-12):
6A,2.8kw的电机,你用的是多少V的电压?

网友C:
1.负载超过额定负载太多
2.也是最有可能的,就是霍尔位置安装偏差,导致角度不对,电机这时候出力就很小。

网友D:
用的电压是多少,才好判定啊

网友E(2017-06-08):
加大pid的P值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