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Quaartus II 13自带的仿真无法启动

楼主(2015-06-20):
刚开始接触FPAG,使用软件仿真时候提示以下错误,还麻烦知道的朋友说一下如何解决

网友A:
仿真软件要单独下载安装的9.0以上没有内建自带的仿真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软件要单独下载安装的9.0以上没有内建自带的仿真器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