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输入脚的内阻

楼主(2015-06-20):
每个芯片的输入脚都有内阻的吧?
如图所示,5脚有内阻和R1的分压,5脚的输入电压是否就安全了(光耦没开通时)?

网友A:
输入电压不超过25V可以用这个电路
超过25V要在5和3脚再并一个47K的电阻

楼主:
输入电压是24V,
R1弄大些,
如果有R1和 5脚内阻的分压
5和3脚不并电阻可以吗?

@戈卫东

网友A:
24V直接用这个电路就可以啊
5脚内部电路不清楚,不知道“分压”的搞法行不行。。。。可是你的24V没有必要纠结的吧

网友B:
引脚损坏主要是电流吧,限流了,就不会坏,加上引脚本身有些泄漏电阻(对地)的,也有分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