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关于freemaster的recorder的问题

楼主(2015-06-20):
由于刚接触freemaster,虽然可以在线调试了,但同样的程序,有时候就会出现下面图中的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A:
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帮楼主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帮楼主顶一下

谢谢,也不是总是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有时候才会遇到。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也不是总是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有时候才会遇到。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

你这个问题,是每次打开的时候有,还是运行过程中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是每次打开的时候有,还是运行过程中有呢?

有时候打开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时候打开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正常

软件是不是没有安装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是不是没有安装好呢

没有安装好的话,也不可能会存在没事的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