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关于twr-km34z50m的SD-ADC的程序问题

楼主(2015-06-20):
ADC, sd, d-a, z5, ni
下面先展示案例源代码:
/******************************************************************************
* (c) Copyright 2010-2013,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c.
* ALL RIGHTS RESERVED.
******************************************************************************
* afe_test.c
******************************************************************************/
#include "drivers.h"

/* static function prototype                                                  */
void diagnostic_setup (void);

/* static data definitions                                                    */
volatile int32 result;

#if defined(__ICCARM__)
  #pragma required=result
#endif
void main(void)
{
  /* initialize SIM module                                                    */
  SIM_Init  (SIM_MODULE_ALL_PERIPH_ON_CONFIG);

   /* clock mode 2:1:1, 48MHz                                                  */
  SIM_SetClkMode (SYSCLK_MODE1);
  SIM_SetClkDiv  (SYSCLK_DIV1);
  FLL_Init  (FLL_MODULE_FEE_48MHZ_CONFIG);

  /* Set 32 KHz RTC Oscillator as the source of the PLL and enable PLL        */
  PLL_Enable (PLL32KREF_SRC1);

  /* VREF module must be initialized after SIM module                         */
  VREF_Init (VREF_MODULE_CHOP_ON_1V75_0V4_HPWR_CONFIG,
             VREF_SWITCH_S1_L_S2_L_S3_L_BUFF_ON);
  VREFH_Trim(46);                                 /* VREFH trimmed to 1.200 V */
  VREFL_Trim( 3);                                 /* VREFL trimmed to 0.400 V */

  /* AFE_CH1 init                                                             */
  SIM_SelAfePllClkSrc (SIM_MCG_PLL_CLK);
  AFE_ChanInit (CH0, AFE_CH_SWTRG_CCM_PGAOFF_CONFIG(DEC_OSR64), 0, PRI_LVL0, NULL);
  AFE_Init     (AFE_MODULE_RJFORMAT_CONFIG(AFE_PLL_CLK, AFE_DIV2, 12288000));

  /* initialize UART and FreeMASTER                                           */
  PORT_Init (PORTI, PORT_MODULE_ALT2_MODE, PIN0|PIN1);
  UART_Init (UART1, UART_MODULE_POLLMODE_CONFIG(38400,48e6));
  FMSTR_Init();

  diagnostic_setup ();

  /* trigger AFE conversions                                                  */
  AFE_SwTrigger (CH0);

  /* main loop                                                                */
  while (1)
  {
    if (AFE_ChanReady(CH0))
    {
      AFE_Read (CH0, &result);
      FMSTR_Recorder ();
    }
    FMSTR_Poll ();
  }
}

/* static function definition                                                 */
void diagnostic_setup (void)
{
  /* Route AFE_CH0 modulator & clock outputs to PTE0 & PTA7 for monitoring    */
  XBAR_Init (XBAR_MODULE_NO_EDGE_DETECT_CONFIG, PRI_LVL0, NULL);
  PORT_Init (PORTE,PORT_MODULE_ALT3_MODE,PIN0);
  PORT_Init (PORTA,PORT_MODULE_ALT2_MODE,PIN7);
  SIM_SelXbarAfeModOut (SIM_MOD_AFE_CH0);//有改动
  XBAR_Path (XBAR_AFEMDAT, XBAR_OUT4);
  XBAR_Path (XBAR_AFEMCLK, XBAR_OUT0);

  /* Route PLL clock output from MCG to PTF7 for monitoring                   */
  PORT_Init (PORTF,PORT_MODULE_ALT3_MODE,PIN7);
  SIM_SelClkoutSrc (CLKOUT_SRC7);
}
问题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转换后的结果一直在0X3a4d78这个数值左右徘徊。由于第一次接触这个ADC转换模块。一直没有找到问题所在。
下图中红圈中为调试后的结果。

网友A:
这样是没问题的啊,你的输入什么都没接吧

网友B:
你把输入接到地上或者如果是差分输入的话短接再测试一下

网友C:
楼主一点问题没有,你拿示波器看一下,是不是只有最后几位再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没问题的啊,你的输入什么都没接吧

还是那句话,我刚开始接触这个。所以很多问题或许会让你觉得可笑。对于其他的adc如果不接输入的话,应该是为0啊,还有就是我外设加一个滑动变阻器以后,显示结果如下(两者不共地)

scope

scope

recorder

record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一点问题没有,你拿示波器看一下,是不是只有最后几位再跳呢

最后几位是一直再跳,所以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什么都没有,输出结果还这么高,跳动还这么夸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输入接到地上或者如果是差分输入的话短接再测试一下

输入接地以后,result结果变成了0xffcad075相当于没接地之前对result各位取反的结果。

网友D:
楼主描述的这个问题还真没遇到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描述的这个问题还真没遇到过啊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例程,只有在0.63V到2.23V之间才会变化,低于0.63V的时候,数值一直在0xffcb0cxxxx跳动(xxxx代表任意数值),高于2.23V以后,数值又会急剧变小。这是ADC转换区间决定的还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例程,只有在0.63V到2.23V之间才会变化,低于0.63V的时候,数值一直在0xffcb0cxxxx跳 ...

楼主你的参考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F:
楼主你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呢

网友A:
什么都不接也不应该是0啊,即使接地也不完全是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参考电压是多少呢?

Vrefl是0.4v,vrefh是1.2v,因为i我刚接触,还有很多不懂的,如果您方便的话,能否告知一下QQ号或者加一下我的QQ号705391309,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呢

由于我刚接触这一块,对于什么锁频,锁相什么的还不是多了解。我只想快速了解如何去设置她的转换区间,包括设置外置参考电压;还有就是如何去掉后几位的抖动。如果您方便的话,能否留一下你的QQ或者加一下我的QQ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不接也不应该是0啊,即使接地也不完全是0呢

我接地时候输出结果是0xffffxxxxx(后面的xxxx代表任意数值。)

网友G:
引用 楼主:
Vrefl是0.4v,vrefh是1.2v,因为i我刚接触,还有很多不懂的,如果您方便的话,能否告知一下QQ号或者加一 ...

你用的是ADC的单端还是差分?
你测试的值需要在vrefl 到vrefh之间,不可以越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用的是ADC的单端还是差分?
你测试的值需要在vrefl 到vrefh之间,不可以越界。 ...

在寄存器设置中,我没发现单端还是差分设置啊?还有就是SD-ADC的测试范围我用电压表测的是0.63v到1.25v(这是SD-ADC2和SD-ADC3的测量范围)对于不采用PGA时候的SD-ADC0和SD-ADC1,他们的测量范围是0.63到2.23v (我跑的就是给的例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接地以后,result结果变成了0xffcad075相当于没接地之前对result各位取反的结果。 ...

你用示波器看看,是不是和你得到的结果一致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在寄存器设置中,我没发现单端还是差分设置啊?还有就是SD-ADC的测试范围我用电压表测的是0.63v到1.25v( ...

不好意思,KM的是单端的。
所以,你外部输入ADC的信号要在你的VREFH,VREFL之间。
你用电位器给个输入1V测试,然后自己根据输出的值,倒过来计算看看是不是1V。

网友H:
楼主把得到的值转换一下,再和输入的值做对比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例程,只有在0.63V到2.23V之间才会变化,低于0.63V的时候,数值一直在0xffcb0cxxxx跳 ...

最后几位跳跃可以理解,是精度的问题,可是不知道前面的原因,帮不了楼主了

网友A:
楼主,你这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B:
你用示波器采集,看看是否和你的这个一致

网友B:
也有可能是因为你是debug模式,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基本解决了。

网友A(2015-07-30):
楼主分享一下经验吧,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