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基于STM32+OV7670的低端视频监控系统

楼主(2015-06-20):
1 芯片简介
1.1 STM32F407简介
本系统采用的处理器是意法半导体公司的STM32F407,该处理器以32位Cortex—M4为内核,具有浮点运算功能的低端高速ARM,其内部集成了大量可供立即使用的资源,如TFT液晶显示器接口(Flexible Stactie Memory Control,FSMC)、摄像头接口(Camera Inter face)、DMA控制器等,方便且实用。
1.2 OV7670简介
OV7670是OmniVision公司基于CMOS VGA的图像传感器,可通过SCCB总线控制输出整帧、子采集、取窗口等操作,其VGA图像最高可达到30 fps。其对外重要接口有:XCLK(时钟输入)、HREF(输出行同步信号)、VSYNC(输出场同步信号)、PCLK(输出像素时钟)、RESET(复位输入信号)、PWDN、SIO_C(SCCB总线时钟信号)、SIO_D(SCCB总线数据信号)、D0~D7(摄像头输出数据信号)。
本系统采用的OV7670不带FIFO,由STM32F407直接通过SCCB总线读取数据,并显示在LCD上。
2 硬件和软件实现
2.1 硬件实现

本系统硬件电路实现简单,微处理器与系统主要外设连接如图1所示,主要涉及STM32F407与TFT液晶模块连接以及与OV7670图像传感器的连接,接口电路如图2、图3所示。

楼主:
STM32F407与TFT液晶模块连接时,仅需将该模块考虑成一个SRAM即可,具体连接方式见图2。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液晶模块RS和CS端与STM32F407的FSMC控制器的连接,本系统中RS连接FSMC_A0(PF0),CS连接FSMC_NE4(PG12),这些连接直接关系到软件初始化时相关寄存器地址设置。

楼主:
如图3所示,STM32F407与OV7670连接时,OV7670的XLCK PC9可以选择STM32F407的MC01或MC02引脚,同时PCI SOIC和SOID PC2引脚可以连接至I2C总线,也可以根据软件设计定义其他I/O引脚(本系统采用了这种方案),OV7670的其他端口连接至DCMI相应接口即可。

楼主:
2.2 软件实现
本系统的软件设计关键点在于系统时钟的配置、TFT液晶模块初始化、OV7670图像传感器初始化、SCCB总线时序模拟。软件程序流程图如图4所示。

楼主:
系统时钟配置由RCC_Config()函数完成,函数内部结构如下:

楼主:
TFT液晶模块初始化关键点在于FSMC控制器的配置和寄存器地址的计算。STM32F407的FSMC使用了AHB3提供的时钟信号,因而需要使能AHB3时钟以及FSMC控制器复用的其他I/O端口所在时钟信号。寄存器地址则需要根据液晶模块的RS和CS端与FSMC接口的具体连接方式计算。由于STM32F4系列微处理器的FSMC控制器对外设备地址映射从0x60000000开始到0x9FFFFFFF结束,共有4个BANK组成,每个BANK大小为256 MB,每个BANK又分为4个小块,每块大小为64 MB。

在TFT液晶初始化程序中选择了BANK1,且CS连接FSMC NE4(PG12),故TFT液晶模块的寄存器起始地址为0x6C000000;RS连接FSMC_A0(PF0),故TFT液晶模块的RAM为0x6C000000+20×2=0x6C000002。如果在TFT液晶初始化程序中选择了BANK1,且CS连接FSMC NE1(PD7),TFT液晶模块的寄存器起始地址为0x60000000;RS连接FSMC A18(PD13),TFT液晶模块的RAM为0x60000000+218×2=0x60080000。

依次类推可以计算其他连接方法时,液晶模块的寄存器起始地址和RAM地址。代码如下:

#define LCD_RAM *(vu16*)((u32)0x6c000002) //定义RAM基地址

#define LCD_REG *(vu16*)((u32)0x6c000000) //定义REG基地址

OV7670图像传感器初始化关键点有两个,首先是微处理器的DCMI接口及DMA部分的配置,这些配置主要体现在DCMI接口、DMA控制器以及图像传感器用到的其他I/O端口所在时钟总线使能方面;其次是OV7670本身寄存器配置方面。由于篇幅所限,现将一些重要的函数列出,并给出重要注释,仅供参考。

楼主:
SCCB总线时序模拟可以根据SCCB标准中定义的时序进行程序编写,这一部分为大家所熟知,不再赘述。

楼主:
结语
通过以上程序编写、软件和硬件的调试,最终得到比较满意的结果,如图5所示。

虽然视频图像显示有点模糊,且画面略有顿挫感,但是可以通过软件、硬件的再优化提升画面效果,同时也为STM32F407和OV7670在视频监控系统中的应用提供思路。

网友A(2015-08-25):
楼主,摄像头输出的是什么格式的视频啊??能不能保存啊??

网友:
TFT液晶模块初始化关键点在于FSMC控制器的配置和寄存器地址的计算

网友B:
OV7670图像传感器初始化要注意微处理器的DCMI接口及DMA部分的配置

网友C:
OV7670是OmniVision公司基于CMOS VGA的图像传感器,可通过SCCB总线控制输出整帧、子采集、取窗口等操作

网友:
这个分辨率怎么样啊,能自动对焦不,带光学变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