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怎么让存在sd卡的数据一行一行的显示

楼主(2015-06-20):
SD卡, ST, ce, AN, TE
  if(Y)
{
  sprintf(distance_str, "%5d %5d %5d %5d", h,H,C,t);//这是要显示的一组数据
    res=f_open(&file,"/count.txt",FA_OPEN_ALWAYS);
   if(res==FR_OK)
  {
  f_open(&file, "/count.txt", FA_WRITE | FA_CREATE_ALWAYS);
   {
   //res=f_write(&file, distance_str, sizeof(distance_str)-1,&bw);
   res=f_write(&file, distance_str, 30,&bw);
  }
   f_close(&file);
  }

  }
我是想对这组数据多次采样,就是有很多组数据,现在的问题是每次只显示最后一组数据

大神求解

网友A:
没有怎么看明白你的要求, 是不是行末缺个回车 \n

网友B:
在f-seek跳到最后,再write。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结果

楼主:
已经接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怎么看明白你的要求, 是不是行末缺个回车 \n

少了\r\n               还有open函数前面加一个FA_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