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天线的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5-06-20):
我在做一个433的通信模块,用的弹簧天线,按照一般的做法,天线是这样的   , 但这样做呢,很明显把整个体积弄的很大,所以我就测试了一下把天线顺着板子的边沿布,但功率立即下降10db,如果照这个布法,怎么才能继续保持那个发射功率呢?

网友A:
无法!

必须原来的布法增益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天线制作相关专辑 57册 272M ◆〓 , 2015端午礼包

欢迎T树莅临指导,引用的图片是百度的图片,想的是大约可以说明问题就行,目前我做的模块是用纽扣电池供电,所以体积设计的很小,433M的弹簧天线接出后就紧挨和平行PCB板焊接了,是不是涉及到天线的净空问题?或者说至少要预留多少呢?

网友C:
天线要亲密接触空间才有天线效应,如果靠近主板,能量都被主板吸收,或者根本没有谐振,都反射了。天线的效益和实际性能,取决于:天线输入了多少功率,反射了多少功率,被周围吸收了多少,还有,接收了多少的干扰信号。天线靠近主板,上面的都会变差。净空多少合适,你自己反复做测试确定,天线工程师,就是做这个工作的,大致的理论计算,加大量的测试。

网友B:
这东东百算不如一试,哈哈,拉成各种开档实测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