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VCA820运放和THS3201运放级联放大倍数问题

楼主(2015-06-20):
用datasheet上的测试电路图刷了板子,做好后,终于没有讨厌的自激了,然后VCA820的Rf为10K电位器,Rg为2K电位器,不管怎么调这两个电位器,输入480mv,1Mhz信号,输出最多有1.1v,1Mhz(不包括失真)。然后THS3201也是,Rf用的10K电位器,Rg为贴片56欧,不管怎么调电位器,输入900多mv,1Mhz信号,输出只有152mv左右,1Mhz,基本不随Rf阻值改变而改变,为什么信号经过THS3201反而衰减了?而且不能调放大倍数。(VCA820供电后,THS3201就有输出了。正常么)      请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欢迎常来TI技术社区提问

楼主:
忘说了,VCA820输出的直流偏量有点大,3V,然后THS3201输出直流偏量有3.5V多,会是直流偏量导致放大倍数不受Rf,Rg控制吗?

网友B:
一直没有想明白楼主的问题, "VCA820输出的直流偏量有点大,3V" , 这个可能是问题的关键. 因为手册给出有一个参数: 在±5V 电源下, 输出的 Voltage Swing(输出摆幅) ±4V, 先去掉这个偏置试试看吧, 串联个隔直电容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有想明白楼主的问题, "VCA820输出的直流偏量有点大,3V" , 这个可能是问题的关键. 因为手册给出有一 ...

你好,我在VCA820输入THS3201的线路上接了两个并联的10UF电容后,在THS3201输出电阻后接了10UF电容后,发现单独给VCA820供电时,波形正常,直流偏量只剩下大概20MV吧。然后在给THS3201供电时,THS3201输出和VCA820输出严重失真,且THS3201输出电压慢慢抬升,怀疑是THS3201输出隔直电容的原因。去掉THS3201输出隔直电容后,THS3201输出电压没有抬升了,但依旧THS3201输出和VCA820失真很严重。  好奇怪。

网友B:
是的, 直流偏置下, 用大的隔直电容后, 会出现因电容充电过程引起的电压逐步抬升现象.
你的电容应该是太大了.
另外这个抬升是瞬态过程, 等完成了这个过程后的情况, 是怎么个情况呢?

网友C(2015-08-03):
楼主的输出直流偏置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输出直流偏置问题解决了吗?

加隔直电容解决的。你的也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隔直电容解决的。你的也是?

加了隔值电容,是没有直流偏置,但还是有很大的干扰,没有打板,自己焊的电路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