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程序下载不进去

楼主(2015-06-21):
BOOT0和BOOT1都为低电平,  用STlink下载,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5);
前面结构体那部分没写出来,  设置成推挽输出, 工作速度50MHz
现在是直接下载不进去,  或者控制不了,   下载进去后, GPIOA 的Pin 13 14 15 都是高电平,  以断电重启, Pin13 和 15高电平, 14低电平,  什么问题?

网友A:
如果SWD接口被你当作普通IO使用的话,下载过1次程序后;
通过BOOT更新程序,解锁SWD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SWD接口被你当作普通IO使用的话,下载过1次程序后;
通过BOOT更新程序,解锁SWD接口; ...

最近一次我复用了PA14,。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一次我复用了PA14,。是这个原因吗

你留了串口的话,BOOT拉高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B:
个人建议用mbed去玩, 一般比较容易成功。。。

网友C:
用串口下载试试估计你锁死了。

网友D:
这几个管脚在默认的功能是SWD,如果你使用的话,SWD功能失效;
你需要通过串口ISP方式下载一个没有使用这几个管脚的程序,重新使能SWD。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串口下载试试估计你锁死了。

用ISP下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几个管脚在默认的功能是SWD,如果你使用的话,SWD功能失效;
你需要通过串口ISP方式下载一个没有使用这几 ...

非常感谢,  用ISP下载之后就好了

网友E:
这几个管脚在默认的功能是SWD,如果你使用的话,SWD功能失效;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