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问大大们这个电路设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实际调试发现当Vin为零时,开关S1闭合时,线圈K1有会瞬间的电流,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教了!

网友A(2015-06-21):
肯定,K1不变合,整个环路是开环,达林顾管没有合适的工作点,闭合后,环路生成,不变合时U1B的输出端量电位就清楚了.应在C1并一个M级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B:
发帖有奖,打赏1元,欢迎常来TI模拟技术社区提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K1不变合,整个环路是开环,达林顾管没有合适的工作点,闭合后,环路生成,不变合时U1B的输出端量电位就清 ...

回帖有奖,打赏2元,欢迎常来TI模拟技术社区提问和回答问题。

网友C:
在达林顿管的地方,加一个偏执电路,保证管子处于放大区

网友D:
学习一下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