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不规则铺铜的方法

楼主(2015-06-21):
经常有朋友问题,PCB上那些不规则的铺铜是怎么做的...其实有有二种方法...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
以上次的一个P CB为例...下面是画好线的.要铺铜...

楼主:
第一种方法
1、...最简单的铺铜...按图操作...

楼主:
2、按图操作...第一个红框是为指定网络铺铜..第二个是移除孤铜...第三个是铺铜是否用网格...如果上面的比下面大就有网格...如果一样大或下面的比上面大,就是实心铜...这个看大家需要了...
选择好,按OK....

楼主:
3、上面操作完后,就可以画你需要的铺铜大小了.画个框就可以了...如下图...

楼主:
4、画完这个.他就会自动铺铜了...

楼主:
5、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咋这个引脚这没铺满呀...双面板这样做是有必要的,这样做可以方便元件拆装...
如果双面铺成实心了...拆装元件就很困难...单面的可以铺实心...下面就是铺成实心的方法...
在PCB空处按键盘上的D....注意要在英文的状态下...会出现下图...选择R...

楼主:
6、出现下图...按图操作...双击底下这个...

楼主:
7、双击后会弹出一个菜单...按图操作...改红色框下面这项...然后OK...

改完后会弹出一个菜单...点确定就OK...

楼主:
8、铺完的最后结果...HE HE...操作简单吧...

楼主:
9、以上这种方法操作简单...速度快...适合大面积铺地或电源...虽然快有优点..但是你铺的过多的话.再加上泪滴电脑就会奇慢...慢的你死机...另外你的PCB文件可能是超大.一个小PCB的文件可能有十几M...哈哈...要命吧...HE HE.这可能是PROTEL软件做的不太好.HE HE.而且你铺的太多了...要重新铺,只有重头再来...

网友A:
这样铺铜,确实太慢了,适合小地方的铺铜,可以用AD13中更好的办法。

网友B:
自动铺铜这么复杂?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铺铜这么复杂?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在更先进的版本中,比如AD14中,有比较快的办法。

网友C:
Protel99用的人很少了,只有老工程师还在用。

网友D:
学习了,就是软件很古老。现在还有人用99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