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BT6 手动复位不了

楼主(2015-06-21):
stm32F103CBT6做的一个闹钟定时唤醒的项目(stm32+SI4463),使用8Mhz的时钟,使用了独立看门狗,喂狗时间20s,闹钟唤醒时间10s,程序刚开始运行正常,好几个小时之后,出现不能唤醒的现象(使用了LED灯指示),此后按手动复位按钮无效(不能重启了),此时只能把电池拔掉,重新上电复位才能正常运行程序。上电复位电路正常(只用了一个电容下拉接在复位脚,用示波器测量波形,正常运行时和出现问题时的波形是一样的),说明外部复位电路没有问题,那请问问题出在哪儿呢?会不会stm32的硬件有问题?

网友A:
楼主看看F103的Errata sheet上的2.6节中关于从standby模式中唤醒要注意的问题。是否和你的问题相关。

网友B:
复位电路没有弄好吧,是不是自己做的

楼主:
我是从停机模式下唤醒的,不是待机

复位电路没有问题,用示波器测量过波形正常

网友C:
手动都没法复位?是不是硬件坏了。

网友D:
没唤醒啊

网友:
复位电路没有弄好吧

网友E:
从standby模式中没有唤醒

网友F:
楼主现在的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