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管子是干啥用的

楼主(2015-06-21):
看到一个电路,220V阻容降压驱动led的,这是个to-92封装的管子,如下图封装所示,没有型号
有两个管脚分别接正负电源,我猜测是晶闸管,原理图我画出来了,
请大侠分析一下,这是不是晶闸管,以及怎么工作的。

网友A:
自杀装置吗?哈哈,一通电就放鞭**,晕

楼主:
哈哈,谢谢t叔回复。您能帮忙猜一下这个TO-92是啥东西吗?图上的TO-92    123脚可以调换顺序的。

网友B:
可能是NPN三极管,相当于稳压管的作用,不过NPN三极管,TO-92封装的,功耗也不大,只是瞬间过流可能好一些。还不如用一个功率大一些的稳压管,便宜简单。当然,市电输入,最好串一个小电阻限流吧。如果交流整流用电桥了,5V输出串联的一个二极管可以去掉了,多余的了。

楼主:
谢谢回复,用三极管的确是高于后面的稳压管就限流

楼主:
但是这样的设计也太无聊了。
用一个稳压管+2个电阻+三极管=一个稳压管的作用

纹波有区别的

楼主:
比这种三极管稳压好处是,这种输入电压不能低于稳压管电压,lz图中的就可以但还是不如一个稳压管来的省事。

网友:
专业爆炸装置

网友C:
除了你第一个图中,上面的电容画错了,这个电路是可用的。

我看过这个图的页面,设计者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是因为SCR对浪涌电压反应很快。。
如果你感觉成本高,可以采用TVS。

网友D:
感觉是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你第一个图中,上面的电容画错了,这个电路是可用的。

我看过这哥哥图的页面,设计者之所以选择这种方 ...

谢谢回复,

过压,导致后面的稳压管导通,可控硅G脚高压,可控硅导通。
这样可控硅导通速度取决于后面的稳压管导通速度。
那速度根本就不快啊,不如直接用稳压管啊。

请指教

楼主:
谢谢回复,
说说原因吧。

网友C:
可算给你找到了。。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rowbar_%28circuit%29

哦,你的电路里少个保险丝。。

网友E:
楼主你的图有问题呀,仔细看看吧,如果真是按照这个线路搞的话,恐怕你还是买个好点的空开吧

网友F:
阻容降压的电容应该是无极性的吧。

网友G:
你把除了“三极管”意外所有元器件的值都标上,另外输出是多少电压电流?

网友:
仿真了一下,输出电压,纹波,带载能力,3种情况基本相同,单个稳压管发热也不大,稳压管就够了。作成这样应该是工程师的作秀表演。

网友H:
看电流多大,电流大的话说不准是用来“散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电流多大,电流大的话说不准是用来“散热的”

谢谢回复,大神还帮我仿真了。
但是这种小电路仿真不敢太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算给你找到了。。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rowbar_%28circuit%29

谢谢回复,链接电路中有TL431和一个三极管和一个双向晶闸管。
好像不是我图中的电路哦。
再次感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可算给你找到了。。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rowbar_%28circuit%29

你是怎么找到的:funk:

楼主:
他是墙外的高手

网友I:
也在墙外工作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用三极管的确是高于后面的稳压管就限流

如果是三极管,稳压管下面就不用串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链接电路中有TL431和一个三极管和一个双向晶闸管。
好像不是我图中的电路哦。
再次感谢 ...

Crowbar 是过压断路保护。熔断桥后SCR前的保险。
我只是给你看 Crowbar,至于使用什么元件,那要看个人选择了。TL431 也好,稳压管也好,都是“比较”而已。

网友C:
如果是三极管,就是并联稳压。可以提供较大的功率。当然需要你使用较大功率的BJT或者MOSFET

如果是SCR,就是过压保护(熔断 桥与SCR 之间的保险丝,但你的图里没有)。
再给你贴个 https://en.wikibooks.org/wiki/Pr ... ics/Crowbar_circuit

你贴出原图就好了。。。

Crowbar 电路的保险,不知是否可以使用自恢复保险,嗯,俺的意思是高压下自恢复保险的特性。。。。没有关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