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给大家分享一个按键消抖程序,很好用

楼主(2015-06-21):
pi, GPIO, IO, gp, ADI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4)==1)
                               {
                               delay_ms(10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4)==0) // 相当于下降沿

网友A:
这个怎么好用法?

网友B:
还加延时多浪费时间;

楼主:
哈哈,刚学。但是觉得这个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好用法?

对老板的招聘比较感兴趣:lol

网友C:
亮点在哪里

网友D:
一看软件延时就只能呵呵了。

网友E:
用定时器扫。

网友F:
延时方法,但为毛一个是高电平判断一个是低电平呢

网友G:
真不知道好在哪里?

网友H:
用延时,实不可取了!!

网友I:
延时方法简单有效,对于不需要实时响应的产品很有用,不过楼主的代码判断似乎有问题。
为什么不可取?就因为太简单了?
引用 网友J:
| 显示全部楼层
的确好用,辞了半年的职不批,主管看了这段代码,立马说,明天你可以不用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延时方法简单有效,对于不需要实时响应的产品很有用,不过楼主的代码判断似乎有问题。
为什么不可取?就因 ...

那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呢?代码没问题,已经试验过了,就相当于判断下降沿

楼主:
引用 网友J:
的确好用,辞了半年的职不批,主管看了这段代码,立马说,明天你可以不用来了 ...

:lol   菜鸟刚学,给个更好的建议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延时方法简单有效,对于不需要实时响应的产品很有用,不过楼主的代码判断似乎有问题。
为什么不可取?就因 ...

代码没问题,就是判断高电平到低电平那一下。我主要用于低速脉冲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延时,实不可取了!!

给个更好的方法,我学习学习:lol

楼主:
我看了有其他方法,但感觉麻烦,有什么简单有效的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延时方法,但为毛一个是高电平判断一个是低电平呢

就为了判断下降沿那一个地方

楼主:
好的,我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软件延时就只能呵呵了。

软件延时不好?用硬件?

楼主:
简单粗暴:lol

网友I:
这个代码判断下降沿有问题
能判断到要靠运气

不过延时去抖动 看来大家都看不起
好像太简单很丢面子
不过加个定时器也有点太容易了,一定
要外接滤波 再用比较器整整形
固件再用定时器 再加多点采样 再用卡尔曼滤波  最后得到  卧槽 这真的是一次按键

网友K:
都是后台中断扫描的

一个delay说明刚入门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给个更好的方法,我学习学习

网上有很多例程,你可以参考。我的设计是采用硬件和软件结合的方式,不需要延时,通过算法来确保按键正确并响应其操作。

网友L:
实际做项目时这种是没办法用的,LZ可以去找一下马潮的书看下状态机

网友M:
这程序压根就是初学者才会这样写程序的。

按键防抖:谁会写延时10ms呢?  一般要定时扫描2次确认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实际做项目时这种是没办法用的,LZ可以去找一下马潮的书看下状态机

好的 谢谢

网友:
这有意思??应该用中断,然后加松手检测。

网友:
楼主这个就是个常规用法而已,看楼主激动的

网友N: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4)==1)
                               {
                               delay_ms(10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4)==0) // 相当于下降沿
非常好。

网友:
果然好用的受不了,先屯起来。

网友:
好用的是自己研究出来的

网友O:
//我的做法,发来大家呵呵一下
//定时中断,中断服务程序:
static u32 key_A14 = 0; //static u16 key_A14 = 0;
key_A14 <<= 1; //如果有抖动,必定不全为0或1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4)==1) {
  key_A14 |= 1;
}

//应用程序:全为1表示没有抖动了
if(key_A14==0xFFFFFFFF){//if(key_A14==0xFFFF){
  ...
}

网友P:
引用 楼主:
就为了判断下降沿那一个地方

会不会,有时候判断不出来呢????

网友Q:
这样的代码实验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样的代码实验用的吧?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P:
会不会,有时候判断不出来呢????

目前看来没有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的做法,发来大家呵呵一下
//定时中断,中断服务程序:
static u32 key_A14 = 0; //static u16 key_A14 ...

高:victory:

网友R:
这个有什么亮点吗

网友S:
都是菜鸟起步 鼓励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S:
都是菜鸟起步 鼓励楼主

谢谢

网友T:
这是一个简单的延时

网友U:
这个消抖方法很普通的

网友V:
大学就是专门教这种垃圾代码,还有一些低端的例程……

一个处理器就被你这个按键检测卡死了。

网友W:
原来可以这么简单,LZ奇才

网友X:
楼主,你这个代码非常精辟,作用巨大,能让一切的系统卡死,太厉害了,非常有含金量,楼主千万别开源,
不然又被奸商拿去卖了!

网友X:
我来给楼主写个没有任何含金量的延时代码
if( KEYDOWN )
{
    static u8 DlayCnt = 0;
    if( DelayCnt & 0x80 )
     return KeyVal;
    else
    {
        DelayCnt<<= 1;
        return 0;
    }
}

网友Y:
一般稍微功能多点的程序都不会使用这种方法。用定时器扫描吧

网友Z:
谁说了delay_ms就是死等的啦?
万一人家是调用系统任务挂起接口呢。

这方法根本原因不是那个delay_ms,而是采样太慢,采样数太少,100毫秒才采样一次,一次跳变就认为有效,这个按键用不了多久就会异常了。

网友:
在主程序里 判断低电平 且计数   累加到一定的值判断为有效按键   中间有读到高电平对计数值清零 认为是误操作

网友AA:
这个还叫好用,没话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