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求大神帮忙 期末考试 找出错误 顺带提供个波形图吧 要不就挂了

楼主(2015-06-21):
module v(clk1,in,out1,out2);
input clk1;
input in[3:0];
output [3:0]out1;
output [6:0]out2;
reg [3:0]out1;
reg [6:0]out2;
reg [1:0]t;
always@(negedge clk1)
begin
out1<=4'b0000;
out2<=7'b01111111;
t=t+1;
if(t==2) out1<=4'b1111;
end
always@(in)
begin
if(t==1)begin
case(in)
4'b0000:out2<=7'b1011011;
4'b0001:out2<=7'b1011011;
4'b0010:out2<=7'b1011011;
4'b0011:out2<=7'b1111111;
4'b0100:out2<=7'b1011011;
4'b0101:out2<=7'b1111111;
4'b0110:out2<=7'b1111111;
4'b0111:out2<=7'b0000110;
4'b1000:out2<=7'b1011011;
4'b1001:out2<=7'b1111111;
4'b1010:out2<=7'b1111111;
4'b1011:out2<=7'b0000110;
4'b1100:out2<=7'b1111111;
4'b1101:out2<=7'b0000110;
4'b1110:out2<=7'b0000110;
4'b1111:out2<=7'b0000110;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运行了 是第三行 和第十九行出错 怎么改 求指导

网友A:
具体是哪一行

网友A:
这个一般是读取ram数据来画的

网友A:
需要什么波形,就存储什么样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