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的远距离无线水开报警电路

楼主(2015-06-21):
非常实用的远距离无线水开报警器电路,本人用5天的时间完成了本电路的制作,效果相当满意,尤其是家中有老人、耳聋患者、在房间看电视等等的情况下非常实用,本电路制作的关键是外壳的难度,必须是耐一点高温的材料哦【60度以上】,具体的实际制作就要看看你的动手能力了 。附上电路图:采用的是PT2262/PT2272收发模块制作电路,为了缩小体积必须购买发射模块和贴片2262制作。

网友A:
这个其实有套件出售的,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有套件出售的,感谢分享

老师你好,你说的套件是指什么呢?是不是指2262/2272收发模块套件吗?如果是的2272可以采用的,但2262的发射模块体积太大,如果自己焊接制作2262可以使用贴片的,再说芯片的外围元件少了许多,比如LED、10k电阻等都可以去掉的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你说的套件是指什么呢?是不是指2262/2272收发模块套件吗?如果是的2272可以采用的,但2262的 ...

还是自己做更符合自己的要求
不过使用已有模块,能更快捷验证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你说的套件是指什么呢?是不是指2262/2272收发模块套件吗?如果是的2272可以采用的,但2262的 ...

这个也是,其实2262也有贴片套件的,我只是想让楼主能更快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自己做更符合自己的要求
不过使用已有模块,能更快捷验证设计

老师你好,如果使用现成模块, 是快捷了,但是体积大了,而现成的模块PCB尺寸已经确定了,很难更改,我看过的,本来我也想这样做,但觉得麻烦很多的哦,另外这个报警器只有做在水壶盖的上面,体积大了是好难看的哦!

楼主:
我制作的实物让大家看看,做的不太好让大家见笑了,望老师们看后多提出宝贵意见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制作的实物让大家看看,做的不太好让大家见笑了,望老师们看后多提出宝贵意见哦!
...

不错,挺漂亮的

楼主:
我想把这个外壳喷漆呢!

网友C:
蛮实用的呢。

楼主:
是的哦,非常实用,家里老人们觉得现在不怕水开而扑灭煤气灶的火了,之前老是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哦,是相当危险的!

楼主:
是的哦,想制作一个赶快动手,制作起来还是挺简单的,我绝对支持你额。

网友D:
好东西,不错挺实用的。

网友(2016-03-17):
牛X啊,好崇拜

网友E:
挺漂亮,不过问下楼主,图上这部分安装在哪里呢?电池是否受得了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挺漂亮,不过问下楼主,图上这部分安装在哪里呢?电池是否受得了高温?

师傅你好,你的问题提的相当好,就是安装的水壶盖上面,也一定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就是温度,所以我的办法是,外壳低部必须使用厚1.8mm以上环氧板,这是第一层,第二层用厚1.5mm环氧板就可以了,这中间必须垫一层耐高温的材料,淘宝网上有购买的,就是清楚电烙铁的材料用的。圆型外壳就使用PVC管的,然后必须使用质量比较可靠环氧树脂胶胶好,中间孔打5mm的,但必须和你家里的固定水壶盖炳直径相同的哦,必须使用不锈钢镙丝缧帽。设计线路板我有改进的地方,就是线路板走线面朝下只能安装天线,发射模块千万不能安装下面,有温度影响发射距离。12v电池放在中间,线路板与外壳内部再垫一层耐高温材料,90度温度开关是常开的固定在不锈钢水壶盖上面。另外最重要的必须提醒一下:原来的不锈钢水壶盖有自己叫声的,水开时的强烈热气冲入水壶盖而发声的,强烈的热气也是从这个水壶盖出来的,如果改装之后,出气口没有了,水开时强烈的热气带热水会从水壶盖、水壶嘴喷出来的,解决的办法是,在水壶盖边上打二个5mm出气口。谢谢师傅的关心,还有什么地方不清晰的随时可以回复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