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关于OV7670的一些问题,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2015-06-21):
OV7670我有一个不带FIFO和外部晶振的  有用A8口给XCLK  8Mhz的脉冲
我用的是SCCB协议   那么D0-D7可以不接吗?
vsync,href,reset,pwdn,Pclk都是怎么接的?
读取0X0A一直是读取失败  这是什么情况啊?

希望大家给我讲解一下:)

网友A:
SCCB只是用来对OV7670作初始化。
D0到D7是数据输出,当然是要接的!

读取ID不正常可能是I2C配置不正常。

网友B:
ls 正解. lz 不会看看手册么?

网友C:
线当然要接;

另外这个问题好像和ST没啥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CB只是用来对OV7670作初始化。
D0到D7是数据输出,当然是要接的!

读取ID需要用到IIC吗  不是模拟的SCCB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 正解. lz 不会看看手册么?

额   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当然要接;

另外这个问题好像和ST没啥关系吧

是没什么关系  就是关于OV7670模块的  可是我不知道发到哪个版块:(

网友D:
SCCB和IIC差不多的,有一个地方不一样,楼主别说不知道,如果不知道那就有方向了,去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SCCB和IIC差不多的,有一个地方不一样,楼主别说不知道,如果不知道那就有方向了,去看看吧 ...

恩恩  好的    多谢了

楼主:
//这是在main函数里的
while( OV7670_Init() )
        {
                LCD_Clear( White );
                delay_ms(10);
                GUI_Text( 50, 80, "OV7670 Failed", 13, Black, White);
                delay_ms(100);
        }

//

while( OV7670_Init() )
        {
                LCD_Clear( White );
                delay_ms(10);
                GUI_Text( 50, 80, "OV7670 Failed", 13, Black, White);
                delay_ms(100);
        }

void OV7670_GPIOx_Init( 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00FF;                                                //D0-D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OV7670_GPIOx_CONTRL_CONFIG( 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GPIO_Pin_10;   //A11 - href   A10 - vysn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CL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RCC_MCOConfig(RCC_MCO_HSE  );//hsi
}

void SCCB_Init( 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XCLK_On( 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MCOConfig(RCC_MCO_HSE  );//hsi

}

这是我的代码

楼主:
PWDN  和RESET都接地了

楼主:
ov7670的PWDN接地,RESET悬空 SOIC与SOID接单片机引脚 XCLK接8Mhz 其余线不接 这样能读取和写入OV7670的寄存器吗 我这边一直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