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激开关电源的磁复位问题

楼主(2015-06-21):
(无正文)

楼主:
在关断时刻,当时的磁心能量决定了复位绕组的电流值,而不是关断时的一次绕组的电流值.复位绕组电流下降的斜率应跟一次绕组的上升斜率相同,当然不存在漏感的问题.

楼主:
那些大神到哪去了?

网友A:
“为何用0.5T的时间来放磁心能量”
因为复位电压(开关管关断时集电极或者漏极电压增加量)等于电源电压。
如果复位电压比电源电压还小,那么开关管最大导通时间比0.5T还要小;如果复位电压比电源电压高很多,那么开关管最大导通时间可以大于0.5T,或者说占空比可以大于0.5。具体可以到多少,恰等于(复位电压加电源电压)/(电源电压)。当然还需要留出足够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用0.5T的时间来放磁心能量”
因为复位电压(开关管关断时集电极或者漏极电压增加量)等于电源电压。
如 ...

如果一次绕组和复位绕组一样的匝数,没有漏感,是不是电流上升可下降的斜率都是VIN/L,关键是复位绕组的关断时的电流是由磁心能量决定的,这样的话,复位的电流不可能等于初级关断时的电流.但上升和下降斜率相同,因此复位时间肯定小于上升时间,如果占空比为50%的话.

楼主:
磁心能量导通时:LP*IP^2/2-LS*IS^2/2LP:初级电感,NP=NS
IP:初级电流,
LS:次级电感,
IS:次级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一次绕组和复位绕组一样的匝数,没有漏感,是不是电流上升可下降的斜率都是VIN/L,关键是复位绕组的关断 ...

复位开始时(开关管关断瞬间)变压器铁芯储能并不是由一次绕组电流决定,而是由一次和二次绕组电流共同决定,也就是说,由各绕组总电流决定。当然,计算时需要将二次绕组电流折算到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开始时(开关管关断瞬间)变压器铁芯储能并不是由一次绕组电流决定,而是由一次和二次绕组电流共同决 ...

磁心能量的计算,楼上的公式对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开始时(开关管关断瞬间)变压器铁芯储能并不是由一次绕组电流决定,而是由一次和二次绕组电流共同决 ...

如果降低复位绕组的电感(降低匝数),会缩短复位的时间,当然完全耦合,没有漏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磁心能量的计算,楼上的公式对不对啊?

没看。这种TXT格式的数学式看着太费力,还容易出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降低复位绕组的电感(降低匝数),会缩短复位的时间,当然完全耦合,没有漏感. ...

是的。
但这样的话,复位绕组很难绕制,而且会增加复位绕组与一次绕组之间的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