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单电源通用运放的补偿,稳压管???

楼主(2015-06-21):
运放为LM358,TI的模型。
为了能看得更清晰,直流分析图中的下半部分是微分

===================================================================
使用常用的4148做线性补偿

下面的这两个是一样的,只是X轴范围不同,只是为了看得清楚。

============================================================

使用稳压管

===============================================================
两种元件的正向电压VS正向电流

本意是看到大神们讨论补偿的问题,想问问非线性补偿怎么弄。。结果带出这么个问题来。。
问题还是,如何补偿非线性,更贴近理想化。。

网友A:
这是运放输出接近电源轨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加个“二极管”,让运放输出远离电源轨一点,使得相应的问题减轻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运放输出接近电源轨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加个“二极管”,让运放输出远离电源轨一点,使得相应的问题减轻 ...

是啊,贴这个是不过是发现用稳压管效果更好一些。。

俺滴问题还等你解答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贴这个是不过是发现用稳压管效果更好一些。。

俺滴问题还等你解答呢。。 ...

自己去比较一下两个管子的正向特性,注意我说的“让运放输出远离电源轨一点”。

网友B:
在输出端补偿,没用,只要深度反馈.也就是差模输入足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去比较一下两个管子的正向特性,注意我说的“让运放输出远离电源轨一点”。
...

我不是单纯的问这个帖子里的。。正向特性我都贴图了,能没比较过么?

非线性的补偿,往往使用非线性器件来补偿,但如何做到曲线适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单纯的问这个帖子里的。。正向特性我都贴图了,能没比较过么?

非线性的补偿,往往使用非线性器件 ...

此言差了,你看看负反馈怎么发明历程,就清楚了,只要构成闭环的线性糸统,反馈环节有无源的精密的无源器件构成,闭环糸统的特性是由反馈环节决定的.不管放大正向通道怎么非线性,只要构成深度负反馈.以上结果就达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单纯的问这个帖子里的。。正向特性我都贴图了,能没比较过么?

非线性的补偿,往往使用非线性器件 ...

我说的是二极管(包括那个稳压管)的正向特性曲线

一个二极管是不可能完全补偿这个运放的饱和区非线性的,只是有所改善而已。这里是利用了二极管开启导通时的较大电阻(运放输出必然随之提高),而导通后其电阻急剧下降(不会导致运放输出增大太多)。如果二极管的特性越接近于恒压模型且“恒压”大于饱和区压差,那么其效果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二极管(包括那个稳压管)的正向特性曲线。

一个二极管是不可能完全补偿这个运放的饱和区非线性 ...

两个二极管的图都贴了,你没看到。。

我想问的,是曲线,如何更逼近。。

楼主:
可以结贴了。。

无论如何,这个发现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二极管的图都贴了,你没看到。。

我想问的,是曲线,如何更逼近。。

看到了。

你把这两个器件的特性曲线搞成线性坐标的,然后放在一个坐标系下比较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