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在Linux的kernel 为3.0.35 版本TVL320AIC23的声卡驱动移值问题

楼主(2015-06-21):
开发板用的是明远的开发板,用的是4核的IMX6Q,原开发板用的WM8962这个块卡驱动,现在要移植TLV320AIC23的声卡的驱动,现在不知道怎么移植,有移植的同学,或有类似的经验的同学分享一下,移植过程,万分感谢了!

楼主:
第一次在kernel里面移植驱动,还请各位大侠多多的指教,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A:
没有用过呢,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B: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帮顶

网友C:
没有类似的代码,帮楼主顶一下吧

楼主:
就没有人做过这一块儿吗?

楼主:
有飞思卡尔的大神在这里吗?

网友D:
提供下思路:
1 内核里本身带这个芯片的驱动。去找下在sound/下
2 看看这个驱动之前被哪些平台用到,看看他们是怎样用的。

网友E:
在am335上搞过tlv这款,imx6上没有......

网友F: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帮楼主顶一下吧

楼主:
kernel里面有两个路径/sound/soc/codecs/tlv320aic23.c和/drivers/media/video/tlv320aic23b.c,两个驱动,所以不太明白这两个的差别
还有就是在初始化的时候就是在板子初始化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调用的!

按照WM8962的初始化的流程
第一部分
strcpy(mxc_i2c0_board_info[0].type, "wm8962");
mxc_i2c0_board_info[0].platform_data = &wm8962_config_data;
这二部分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sabresd_vwm8962_reg_devices);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sabresd_vwm8962_reg_1_8v_devices);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sabresd_vwm8962_reg_3_3v_devices);
                mxc_register_device(&mx6_sabresd_audio_wm8962_device,&wm8962_data);
                imx6q_add_imx_ssi(1, &mx6_sabresd_ssi_pdata);
                mxc_wm8962_init();
这两部分的初始化

但是tlv320aic23不同,不知道怎么调用这个初始化!

楼主:
在wm8962 初始化的时候又去调用了imx-wm8962这个驱动

所以tlv320aic23.c 和tlv320aic23b.c这两个有何不同之处

可不可以理解成 tlv320aic23.c 类似于wm8962.c
imx-wm8962 类似于tlv320aic23b.c呢?

楼主:
我看到wm8962的初始化的时候,还对电压1.8V和3.3V进行了设置样呢
所以我就不太明白这一点了!

楼主:
我想的是驱动估计没有多大的问题,问题出在调用和初始化的地方!

网友G:
引用 楼主:
kernel里面有两个路径/sound/soc/codecs/tlv320aic23.c和/drivers/media/video/tlv320aic23b.c,两个驱动,所 ...

楼主你好,ALSA driver的源码是放在路径 linux/sound/soc下的。而drivers下是放的各个设备的驱动。

网友G:
楼主你好,关于TLV320AIC23的声卡的驱动的移植我这边也没有弄过,不熟悉。这里你可以参考wm8962的来修改和移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看到wm8962的初始化的时候,还对电压1.8V和3.3V进行了设置样呢
所以我就不太明白这一点了! ...

你好,使用wm8962时候是要对其必要信号的电压进行设置,否则也是没有办**常工作的。

网友G:
请问楼主这里是要使用哪个版本的BSP呢?

网友H:
我没有移植过,期待他人分享吧

网友I:
看了大侠的讨论,我似乎有了一点点的思路

网友J:
引用 楼主:
kernel里面有两个路径/sound/soc/codecs/tlv320aic23.c和/drivers/media/video/tlv320aic23b.c,两个驱动,所 ...

有个snd_soc_dai_link的结构体,把codec ,codec_dai,cpu_dai联系了起来。一个一个遍历了才生成的声卡
static struct snd_soc_dai_link ti81xx_evm_dai[] = {
        {
                .name = "TLV320AIC3X",
                .stream_name = "AIC3X",
                .codec_dai_name = "tlv320aic3x-hifi",
                .codec_name = "tlv320aic3x-codec.1-0018",
                .platform_name = "davinci-pcm-audio",
                .init = evm_aic3x_init,
                .ops = &evm_ops,
        },

楼主:
感谢大神的回答,我已经移植成功了,感谢了!

楼主:
详细的参考了WM8962的驱动的原理,做了修改和调整就通了!感 谢各位了!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参考了WM8962来写就解决了!

网友K:
不太熟悉这方面的移植,帮楼主顶一下吧

楼主(2015-08-10):
已解决了!感 谢了!

网友L(2016-02-26):
引用 楼主:
已解决了!感 谢了!

您好,我现在也在移植这部分,能不能请教一下您?谢谢

网友M(2017-05-22):
大神 成功了 就把方法贴出来呗  大家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