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封装SOT23 丝印N1B的器件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5-06-21):
请教一下大家,有一个类似贴片三极管封装的元件 SOT23 上面的丝印是N1B 请问这是一个什么元件

楼主:
哦,我查到了,是LM431

网友A:
查到就好。一般这种元件,都可以先查找印字查找表试试

网友B:
一般这些元器件功能大概知道就好找了。用谷歌好找,百度就抓瞎了。

网友C:
是的,是LM431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我查到了,是LM431

发帖有奖,打赏0.5元,欢迎常来TI模拟技术社区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