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激复位时间估算主要是由那些参数决定的.

楼主(2015-06-21):
(无正文)

网友A:
传统绕组复位不能突破50%占空比的,这种方法已经没有人在用了。除了像双管正激那种特别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绕组复位不能突破50%占空比的,这种方法已经没有人在用了。除了像双管正激那种特别的结构。 ...

请教什么样的改良,可以突破50%的限制.

网友B:
考虑到伏秒平衡,要想突破50%,必然需要复位电压大于电源电压,需要主开关管和整流管提高耐压。
综合考虑,不一定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到伏秒平衡,要想突破50%,必然需要复位电压大于电源电压,需要主开关管和整流管提高耐压。
综合考虑 ...

请教以下几个事项:关断时,复位绕组产生的电流多大,其电流下降的斜率是否与原边相同,如果原边峰值电流,10A,次边电流:9.8A,IM=10-9.8=0.2A,(前提:三个绕组的匝数相同),关断时,复位绕组的电流变成0.2A,原边从0升到10,用时间DT,相同的斜率下降,也就是说从0.2A降到0,理论上只要用0.2/10*DT,就可以磁复位了。

网友B:
我主要做工业在线仪表模拟部分硬件的,电源仅仅是了解一点.21ic的PowerAnts是大牛,他的答案很权威.

我试着回答一下,仅供参考.
1、复位绕组产生的电流多大
复位电流的根源是主绕组导通期间形成的激磁电流,激磁电流=主电压*导通时间/电感量。当然这个激磁电流和副边反射到主绕组的电流迭加在一起的,可以单独计算,可以认为主绕组中含有这部分电流。
主开关关短的瞬间,激磁电流出现在复位绕组和副绕组,等于二者之和。具体是多少,看相互之间的耦合程度,可以认为大部分出现在复位绕组中。粗略的话,可以认为全部在复位绕组中也行。即复位电流=主电压*导通时间/电感量

2、如果原边峰值电流,10A,次边电流:9.8A,IM=10-9.8=0.2A(前提:三个绕组的匝数相同)
这个关系应该不成立。因为10A主要是副边负载的反射电流,并不代表能量,没有能量守恒的要求。10A中,只有激磁电流代表能量,需要守恒。

3、关断时,复位绕组的电流变成0.2A,原边从0升到10,用时间DT,相同的斜率下降,也就是说从0.2A降到0,理论上只要用0.2/10*DT,就可以磁复位了
完全正确。

但是重点是,主绕组需要考虑伏秒平衡,主绕组也需要磁复位时间。

这个复位绕组,从功能上来说,相当于反激电路中的TVS反峰吸收电路的功能,叫做反向峰值电压限制绕组更合理。和主绕组的磁复位无关。

以上个人浅见,请高手斧正。
最好你能请教PowerAnts

楼主:
以上观点,请PowerAnts是否认同?
@PowerAnts

网友C:
7楼公式把时间搞错了
励磁电流建立的过程:I1=(E/L1)*Ton
励磁电流释放的过程:Ir=(E/Lr)*toff
通常要求                 : Ir>=I1
一般来说,加大Ton减小Toff就要相应的增加L1/Lr。不过初级开关管的压力将随着这个变比增加。
具体计算可按反激变变压器DCM方式计算。
当然,这个励磁电流也可按反激变换器的方式释放到负载回路中去,不过相应的计算将更为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7楼公式把时间搞错了
励磁电流建立的过程:I1=(E/L1)*Ton
励磁电流释放的过程:Ir=(E/Lr)*toff

好像我们的公式是一样的。
激磁电流=主电压*导通时间/电感量   I1=(E/L1)*Ton
我7楼确实表达比较乱。

励磁电流释放到负载回路(取消复位绕组),相当于反激电路取消 峰值吸收回路,应该不可行。

网友D(2021-03-27):
传统单端正激需复位绕组,麻烦,改用双管正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