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模拟Iic读写bmp085传感器不能成功

楼主(2015-06-21):
有哪位大神写过吗 ?求源代码:(

网友A:
没有,少累。
找个51单片机的移植一下吧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MDZhbqLUI0DTNOekztu

楼主:
51的我有,但是移植到430上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51的我有,但是移植到430上就不行了。。。

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看iic波形,一般都是通讯时序有问题

网友B:
51的我有,但是移植到430上就不行了

应该不会吧,估计是移植的时候没有修改对吧

网友:
bmp085传感器没有用过,但是感觉楼主的问题应该在IIC通信上,移植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