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有没有指令和数据缓存?

楼主(2015-06-21):
貌似没见有人讨论d-cache和i-cache 文档上也没提到。我看的stm32F103系列。

网友A:
看错了文档了吧?
缓存是因为读外部内存慢而存在.如果 flash 速度块就不用缓存.这是个如果......

网友B:
楼上的朋友说到了关键点了. Cache 就是为了缓解低速存储器而设计的. STM32的数据通常在 SRAM 中, 是零等待的, 不需要缓存. 所以 STM32 的缓存技术只是针对 FLASH 的指令缓存.

网友C:
Cache 就是为了缓解低速存储器而设计的. STM32的数据通常在 SRAM 中, 是零等待的, 不需要缓存

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朋友说到了关键点了. Cache 就是为了缓解低速存储器而设计的. STM32的数据通常在 SRAM 中, 是零等待 ...

对头。F2序列以上的用到了一个ART Accelerator技术来预读Flash保证0等待执行Flash里的指针。外部SRAM/SDRAM还不了解什么技术来加速访问。

楼主:
sram是零等待? 好像读写是有消耗的吧? 没有一级二级缓存? 文档里没有看到啊?

如果频率上200M也不需要?

楼主(2015-08-11):
貌似TCM是不需要的...

网友E(2016-09-26):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朋友说到了关键点了. Cache 就是为了缓解低速存储器而设计的. STM32的数据通常在 SRAM 中, 是零等待 ...

SRAM还是SDRAM?

网友B:
是 SRAM, F1 并不支持 SDRAM.

网友F:
可以看看STM32F7系列。 有L1 cache.

网友:
数据通常是在 SRAM 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