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想用Kinetis系列的低功耗,还能加系统吗

楼主(2015-06-2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没有用过呢,但是我感觉应该是可以用系统的

网友B:
楼主需要研究下系统用的是哪个时钟,看时钟停下来的时候对系统有没有影响

网友C:
低功耗模式肯定系统也不会跑了

网友D:
应该不受太大的影响吧,低功耗的时候系统就不运行了呗

网友E:
能加,楼主试试吧,没问题的

网友F:
我觉得加是没有问题的,低功耗下系统也会停止

网友G:
这个真不太清楚,需要测试一下吧

网友H:
我想应该是可以的了,低功耗模式下系统也不用跑了呗

网友I:
我觉得可以加系统,但是要看你的ucos用的是什么时钟了
从低功耗角度讲,恐怕低功耗模式下系统不会运行了

网友J:
可以用系统,但是具体要看你用的低功耗的什么模式,如果不是VLPR,进入低功耗,代码是不会运行的,直到唤醒。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可以用系统,但是具体要看你用的低功耗的什么模式,如果不是VLPR,进入低功耗,代码是不会运行的,直到唤醒 ...

就是说如果超级低功耗的话,代码有可能不会运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用系统,但是具体要看你用的低功耗的什么模式,如果不是VLPR,进入低功耗,代码是不会运行的,直到唤醒 ...

明白了,谢谢版主,我具体去看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就是说如果超级低功耗的话,代码有可能不会运行吧

是的!

网友D:
低功耗模式下,主时钟一般会停掉,如果系统用了主时钟,那么肯定会不运行的

网友F:
可以用啊,就是在低功耗模式下,系统不会运行了

网友L:
应该可以用吧,没有在系统下用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