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新人,求助关于反激式开关电源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6-21):
我是刚开始做电源设计的,今天看到一个反激式开关电源图,输出端原理图如下:
我不知道右下角三个200的电阻和一个二极管并联有什么作用,还有5V和DC+5V之间的那个二极管又是干嘛的呢?希望知道的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你居然没有注意到那个电容---0.1F的巨大容量。
电阻是充电用的,二极管是放电用的。

这种构造是要在外部供电停掉之后保持一段时间的供电?

网友A:
5V和DC+5V之间的二极管。。。。。。我觉得没有用

或者是为了避免停电后0.1F的电容向不需要的地方供电?

网友A:
把线圈画成这样其实容易产生误会啊

楼主:
说明一下,这图不是我画的,是找来学习一下的。我还想问下,充电为什么要电阻啊?而且用了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线圈画成这样其实容易产生误会啊

说明一下,这图不是我画的,是找来学习一下的。我还想问下,充电为什么要电阻啊?而且用了三个。。还有在5V和DC+5V之间加了二极管,这个电容放电没地方放呀

网友A:
DC+5V是某个部分的电源供应,应该会有地方放电的,不然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了

楼主:
还没明白充电为什么要用3个电阻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5V是某个部分的电源供应,应该会有地方放电的,不然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了 ...

还没明白充电为什么要用3个电阻并联?

网友A:
3个电阻并联可能是功率或电流容量的限制

网友B:
二极管跟正激变换器的续流二极管的工作一样原理

网友C:
说说我的看法
0.1F的大电容可能是停电后维持一段时间用的,三个电阻并联是为了功率需要

网友D:
串电阻限制法拉电容充电速率,限流,否则上电5V很难快速建立,甚至启动不了;
并二极管是给法拉电容提供供电通路,前级掉电,法拉电容通过二极管向负载供电DC+5V,避免串的电阻产生过大损耗和降低有效利用电压;
串二极管,估计5V有其他负载,而这一部分掉电是不需要运行的,要把有限的能量提供给DC+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电阻限制法拉电容充电速率,限流,否则上电5V很难快速建立,甚至启动不了;
并二极管是给法拉电容提供供 ...

说的好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