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外接晶振两个脚不用接电容吧?

楼主(2015-06-21):
     这个问题说出来大部分人一定觉得我很愚蠢,实际上可能是你们错了,因为我很早前见过晶振生产厂家的技术人员,他们说一般晶振出厂都有负载电容,你们在买晶振的时候,卖家会问你要多大负载电容的.后来我去买晶振的时候,厂家果然问我要20P还是要10的负载电容。

楼主:
可是很少有人提到这个,造成我们在晶振两个脚外又对地接了电容。

网友A:
一般常用的晶振是没电容的!按厂家数据手册办事最保险。

网友B:
这个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C:
两只电容,一只脚接石英晶体的引脚上,另一只脚要接GND,那些只有两个脚的石英晶体,GND在哪儿?

只有一些具有三个引脚的“陶瓷”晶体内部是带有两个电容的,它中间那个引脚就是接GND的。这种晶体既然以陶瓷材料制造,顺手制造出两个陶瓷电容也很方便,这就可以免于外接电容了。

“负载电容”是石英晶体的一个“参数”而已,反映了此晶体对外面那两个电容取值的要求,不是说晶体内部有这么个电容。

有时候我们发现石英晶体接入电路之后,不加那两个电容也可以起振,那是因为“分布电容”充当了那两个电容而已,虽可起振但并不可靠。

网友D:
此电容,非彼电容。如楼上。

网友E:
完全支持5楼的说法,楼主可能还没整明白。比如6MHZ的晶振,不加电容,有时会很难起振。

网友F:
这里说的晶振就是晶振,而不是晶体

网友G:
这种问题不用争,实际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F:
无源晶振为crystal(晶体),而有源晶振则叫做oscillator(振荡器)

网友H:
这种问题,你不要问搞单片机的了,问搞无线模块的好了,你看电容偏一点,频率出来偏多少,然后就知道电容的厉害了。单片机用晶体,说白了就是能跑就成。

网友B:
楼主估计说的是无缘晶振吧,五楼说的很好。

网友:
10楼的说的对,俺就是做oscillator(振荡器)的

网友I:
楼主完全理解错了,好好看看5楼吧。

网友J:
LZ说的很经典,他问这个问题可能会让大家觉得他很愚蠢,然后说,其实他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也就是说,大家都很愚蠢。无知者无畏,果然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只电容,一只脚接石英晶体的引脚上,另一只脚要接GND,那些只有两个脚的石英晶体,GND在哪儿?

只有一些 ...

谢谢了,其实我也怀疑卖晶振的那个人不够专业骗了我。终于看到专业的回答了,确认了我的怀疑,即使我这回被认为愚蠢也是值得的。

网友K(2017-06-05):
其实你没错,我从来就不用电容,也从来没有不起振过!

网友L:
不加电容,就算能起振,频率也会偏

网友M(2018-03-17):
请教一下,如果采用恒温晶振如何替代二脚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