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显示中文,不用SD卡

楼主(2015-06-22):
想显示不多的汉字,不想用SD卡,如何用字模自制字库然后显示出来

网友A:
直接把字库放到外部FLASH里面即可,可以网上搜索相关例程

网友B:
只用为数不多的几个汉字,当然可以直接写在程序中了,将字模以二维数组形式保存于主文件或头文件中
字数肯定不能太多,否则程序存储器不够,另外改变显示内容不方便
存外部FLASH当然比较好了,不用文件系统了,不过我们用的开发板外部FLASH空间也不大,想多存几种字体都不够了,特别是大字体,体积呈几何增长
16*16汉字实在太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用为数不多的几个汉字,当然可以直接写在程序中了,将字模以二维数组形式保存于主文件或头文件中
字数肯 ...

你可以换W25Q64或者Q25Q128的FLASH,这样就很多空间了

网友D:
直接把字库放到外部FLASH里面即可

网友E:
如果另外加装的话还可以,不知用杜邦线连接时钟频率要不要降低很多,这种密引脚芯片没有工具和一定技术,自己想更换太难了,弄不好把板子搞坏了
希望野火以后出的板子直接加W25Q64,成本好象高不了多少?毕竟零件成本占总成本比例不高
原子钟的 低价STM32 MINI 板就是W25Q64
还有24C02,换成24C08或24C16,成本增加也不多,可几乎所有单片机开发板都是24C02

网友B:
直接外挂一片FLASH,有人把字库都做好了,直接烧进去就可以。百度一下就能找到字库

网友F(2015-07-22):
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1008978-1-1.html
文字比较少可以使用结构体的方式,操作简单
个人认为,楼主的问题谁也解决不了,
1 没说文字数量
2 没说字体种类
3 没说字体分辨率
楼主问不用sd卡的方式,,那用U盘可以么,用**棒可以吗,用移动硬盘可以吗,用tf卡呢?字库芯片可以么,flash芯片自己烧写字库可以么

楼主(2015-09-16):
引用 网友B:
直接外挂一片FLASH,有人把字库都做好了,直接烧进去就可以。百度一下就能找到字库 ...

加了片flash解决问题。搞定

网友B(2015-10-26):
引用 楼主:
加了片flash解决问题。搞定

嗯嗯,一般字库度会外挂flash的,这样把字库都拷进去。方便,省的再自己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