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开发支持的ubuntu版本?

楼主(2015-06-22):
看文档说是只支持ubuntu 9.04版本,这版上有在ubuntu 12.04上安装LITB的教程,那i.MX6开发是否在9.04版本后的ubuntu都可以支持?还是只支持9.04和12.04。
因为目前装有ubuntu 10.04,想在这个版本上开发,不知道可以不?有人试过没?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呢?

网友A:
如果你是要跑android的话,建议 你使用ubuntu 12.04 64bit的,如果是linux以上版本都是OK的,不过还是建议你使用新一些版本的ubuntu。

网友B:
最好用12.04版本的,10.04也是可以的......

网友C:
用 14.04吧,google官网推荐的。

网友D:
能够跑安卓,看来i.mx功能够强大的,用到我这上面够大材小用

网友D:
还是安心的研究Kinetis系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要跑android的话,建议 你使用ubuntu 12.04 64bit的,如果是linux以上版本都是OK的,不过还是建议 ...

打算用L3.0.101_4.1.1版本的linux的BS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12.04版本的,10.04也是可以的......

谢谢!主要10.04是目前有在用的,能在这上面开发最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算用L3.0.101_4.1.1版本的linux的BSP

楼主你好,建议你使用ubuntu 12.04 64bit的或者更高版本的。

网友A:
希望如上回答可以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A:
Ubuntu 12.04以前的版本会导致Yocto Project build setup to fail,所以这里不建议你使用10.04的。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 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网友A:
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Ubuntu 12.04以前的版本会导致Yocto Project build setup to fail,所以这里不建议你使用10.04的。 ...

你说的这个问题什么情况下会出现?

楼主:
已经在Ubuntu 10.04上用LTIB编译BSP Linux成功,BSP用的L3.0.35_4.1.0_130816_source。
基本是参考《 i.MX6 Ubuntu12.04上编译LTIB》这个文档,发现除了这文档中列出的需要安装的软件包外,在Ubuntu 10.04上还需要 liblzo2-dev 和 uuid-dev 这两个,否则后面编译到mtd-utils中间会出现缺头文件的错误。
另外,《 i.MX6 Ubuntu12.04上编译LTIB》中要安装的ncurses-dev找不到完全匹配的,就没有装,但能顺利编译完成,不知道这个包是什么地方用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在Ubuntu 10.04上用LTIB编译BSP Linux成功,BSP用的L3.0.35_4.1.0_130816_source。
基本是参考《 i.MX6 ...

ncurses-dev好像在make menuconfig的时候用的到,貌似ncurses-dev换成了libncurses5-de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ncurses-dev好像在make menuconfig的时候用的到,貌似ncurses-dev换成了libncurses5-dev了...... ...

哦,那libncurses5-dev这个包我的10.04上本来就有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那libncurses5-dev这个包我的10.04上本来就有装。

那装过了就不用装了,你再次安装的时候,它会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