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5芯片通过Jlink 可以连接,无法擦除代码

楼主:
之前是可以正常下载的,在测试参数过程中,突然就不能擦除了。下载提示信息
* JLink Info: Device "STM32F205VC" selected (256 KB flash, 64 KB RAM).

JLink info:
------------
DLL: V4.68a, compiled Apr 12 2013 13:26:50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Nov 14 2012 22:34:52
Hardware: V8.00
S/N : 286370559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2BA01477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2BA01477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2p0, Little endian.
ROMTableAddr = 0xE00FF003

Target info:
------------
Device: STM32F205VC
VTarget = 3.241V
State of Pins:
TCK: 0, TDI: 0, TDO: 0, TMS: 1, TRES: 1, TRST: 1
Hardware-Breakpoints: 6
Software-Breakpoints: 8192
Watchpoints:          4
JTAG speed: 2000 kHz

Erase Failed!

测试的时候,不小心短接了电源3.3V和7.5V的两条线,只是一瞬间,这样芯片是被烧坏了吗?
请问不能擦除这是什么原因。非常感谢。

楼主(2015-06-22):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360截图360截图20150622144051252.jpg这是用JLINK Command 和J-FLASH ARM 读出来的提示信息。读取失败说明什么,有用过这个的大神请指点一下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A:
换吧,芯片坏了,上个星期我才干过这事,也是将7.8短到3.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