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高手请进!各路高手请指点

楼主:
请高手帮忙查看此电路哪些地方需要改进下,其中IC5用哪种型号IC或单片机?(根据电路可否确定IC5型号或替代型号)
如有兴趣加Q 382811541 有完整的电路与文件
此电路为315M无线接线器电路,请高手支招。附件为无线门铃接收电路,发射IC为CIR2262BM,解码IC为CIR2272GM(SOP16与电路不符) IC5右边8脚为地址码(DIP18)。
请高手推荐具体 型号 IC 试试。
顺便请问CIR2272GM有没有DIP18脚的料?
发射端部份电路如下:

发射端

发射端

接收端

接收端

网友A(2015-06-22):
非高手,进来look一下

网友B:
PIC或者STM8之类,或者更山寨一点的8位机,都可以用了。

网友C:
315M无线接线器电路请查看Ti的方案,建议直接贴图,至于有人加你q,会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C或者STM8之类,或者更山寨一点的8位机,都可以用了。

能具体点吗?

网友B:
这么多个脚的单片机多了去了,这里也只用了几个IO口,用啥机型都差不多了,楼主把问题想高深了。

网友D:
可以外包啊;
用什么MCU都可以;

网友E:
随便一种8位单片机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随便一种8位单片机都可以

要配合电路,DIP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