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tium Designer如何使用Protel99SE的库

楼主(2015-06-22):
protel99SE的用户在升级到Altium Designer之后,遇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库的问题。因为之前用了protel99SE好多年,画了很多的板子,其中很多的PCB库文件都是辛辛苦苦没日没夜的画出来的。
让你重新画的话,是不是有种“以前白活了”的赶脚呢!

不过,由于Altium Designer只是protel99SE的升级版而已,所以公司早考虑到了这一点。Altium Designer可以直接导入protel99SE的库。

Protel99SE的原理图库和PCB封装库都是后缀为lib的文件,很多人直接用Altium直接加载Portel99SE的工程文件DDB,所以加载不上。

AD如何使用99SE的自带库?

99SE的自带库一般都是DDB工程文件格式,我们需要先把这些库导出为lib才可以使用。

例如你打开99SE的库文件之后,可以看到这些DDB文件:

我们首先使用99SE打开你要使用的库文件,例如常用的Miscellaneous.ddb文件。

然后在上图图标上面单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Export导出库文件,在你的电脑上选择一个地方保存。

导出的文件如下图所示:

这个lib文件就可以被AD打开调用了。

AD如何使用用户自己写的库?
用户自己写的库,一般都会保存为Lib文件,不过,如果你保存的依然是DDB文件的话,请按照上面的方法把ddb文件转换为lib文件即可调用。

网友A:
从ad中导入ddb的文件即可啊。file菜单下的Import Wiz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