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6运行时,出现两个警告

楼主(2015-06-22):
warning #10247-D: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aemif_mem"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
warning #10247-D: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ddr_mem"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

网友A:
在CCS中,大小模式选项是空的,编译10000H以后的数据读定就受限,并且有警告,

受楼主启发,设置大模式后没的警告了。

楼主:
这个模式选项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模式选项在哪里设置呢?

build option里面

网友B:
层主能不能截张图,没有找到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层主能不能截张图,没有找到啊

上图为ccs6下的

ccs3.3在build option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图为ccs6下的

ccs3.3在build option下

层主  我的是ccsv5   这个选项好像是不能使用的,他是 灰色的  无法选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图为ccs6下的

ccs3.3在build option下

这个设置的是需要注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层主  我的是ccsv5   这个选项好像是不能使用的,他是 灰色的  无法选择
...

你在看看配置吧   应该与configuration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