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网络中增加一个节点

楼主(2015-06-22):
请问,我想在现有CAN网络中增加一个CAN ID,由于种种原因,这个ID必须跟另外一个现有的ID是一样的,请问,这样处理,会有什么风险?没这么干过,在正式产品上会带来什么风险?谢谢!

网友A:
CAN的ID一样并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如果别另一个人不知道的话,不要应答就可以了。

网友B:
不允许一样,一样的话,最坏的情况同时发送时报错,然后再次同时发送,又报错,就是两个节点一直发不出数据

网友C:
若用自主的协议,那没问题的,都是可控的,而且也在用的,要是用CAN控制器的话,除非,你关闭自检与回应,不然会产生莫名其妙,查查又查不出的问题,如,有时整条线都不能通讯了,断电一下又正常了,或着等一会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