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reg型定义时候可以初始化吗?

楼主(2015-06-22):
(无正文)

网友A:
initial是不可综合的,只可用于仿真,要想有个复位的话,可以加个计数器产生一个复位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itial是不可综合的,只可用于仿真,要想有个复位的话,可以加个计数器产生一个复位信号 ...

我也想了,可是计数器的初始化怎么办呢?还有就是我想用一个parameter rst=0来复位,例如if(rst==0) begin rst=1;......end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想了,可是计数器的初始化怎么办呢?还有就是我想用一个parameter rst=0来复位,例如if(rst==0) begi ...

不行,这样判断与赋值.计数器可以不用管初始化,上电先加1这必然大于0这样触发复位标志,或直接与0比较,结果大于等于0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