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 SIM900A的CSQ=0?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5-06-22):
硬件新手,自己画了个SIM900A的最小系统玩,焊接好,SIM卡插上之后,一切正常,AT+PIN?返回OK。
用+CPBW存了一条电话号码,能正常读取。天线拧的很牢,但是发送AT+CSQ时,就是返回CSQ = 0,0。
SMA天线座用的是偏脚的插座,PCB板如图所示。
大牛们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会没有信号?是不是因为天线没接好?阻抗不匹配的话,是不是CSQ至少是有数的,不至于是0吧?没玩过射频,求指导

楼主:
刚才图片没传对。。。。

网友A:
天线走线很不好。但不至于为0.
检查天线部分的焊接还有是否和地短路。、
天线频段是否为900/1800MHZ

网友B:
sim卡不放有信号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im卡不放有信号么

不放卡也有CSQ信号,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