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430F5137

楼主(2015-06-22):
有用过CC430F5137的433M无线通讯功能的吗?有项目,提供硬件电路,只要调通433M无线通讯即可。

网友A:
做过简单的,因没有具体的应用,没有追求极致。不知道你要怎样的通讯?

楼主:
只要能够两块CC430的板子以433M频率能够实现通讯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简单的,因没有具体的应用,没有追求极致。不知道你要怎样的通讯?

只要能够两块CC430的板子以433M频率能够实现通讯就可以。

网友B:
CC430是TI的无线通信芯片吧,楼主是要求点对点通信就可以了是吗

网友C:
外包项目建议楼主去外包板块问问

网友D:
楼主可以在网上搜下利尔达的资料,我以前的公司用过,他们的例程就可以直接使用。声明:不是做广告。

网友A:
简单点对点通讯有现成的参考,可以网上下载,
如果你一直调不通,可以检查一下硬件.
如果仍有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E:
点对点通信应该不难,我们实验室有一师兄做了,40个节点的,正在做组网呢